关于用串口调试助手来调试UART通讯,接收不到数据

楼主(2014-09-09):
我用含CH340的USB转串口线来连接MSP430单片机的UART端口,使用串口调试助手来调试UART通讯。我把示波器加到TXD(P3.4)上可以看到波形正常,符合ASSII码值。但在串口调试助手里面就是接受不到数据(转串口线的COM口号,波特率正确),是不是3.3V和转串口线的TTL电平不兼容?
如何处理比较好?

网友A:
串口通讯的其他设置都一致吗?

网友B:
换个软件试过了吗?
有多个软件,名字都差不多。都是串口助手、串口小助手什么的。但是有的好用,有的不行。还有的在XP下正常,到了Win7 64位下就不正常了。

楼主:
示波器测出来串口调试助手经串口线发出的是负逻辑,即起始位是高电平,停止位是低电平,估计是这个原因。。。

网友A:
楼主问题解决了?什么原因,求分享

网友C:
那就换个好点的串口调试助手;
另外CH340也不太稳定;
说实话,市面上买的USB转串口的模块都不怎么样,都是用的便宜货;
包括开发板的也是,所以大家都跟着抄;

我最近整了个FTDI公司的USB转串口芯片,晶振都不用,就是有点贵,焊好后,装上去,直接可以通讯,还免驱的

楼主(2014-11-18):
是的,是有的串口调试助手存在问题,换一个软件就可以正常显示了,谢谢

楼主:
版主,怎结不了贴,老提示“分数未分配完,或分数分配存在错误”我分配完了啊

网友D:
电平问题是最主要的问题的吧。。

网友E:
过来看下的吧。。一般是先用示波器看下的吧。

网友F(2017-05-29):
串口一定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