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mm厚度PCB板

楼主(2014-09-09):
哪位大侠有做过0.3mm厚度的PCB板啊!  我现在手上有个PCB板250mm*90mm。厚度0.3mm  非常软,可以围成一个圆圈。不知道这个是不是我们一般的FR-4材质的。

网友A:
0.3mm,能围成一圈,应该是FPC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0.3mm,能围成一圈,应该是FPC的吧!

不是FPC的,可以掰断的。不过柔韧性很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FPC的,可以掰断的。不过柔韧性很好。

刚查了下,是有0.3的刚性板的,这个你最好问下板长,有的板厂不做的。

楼主:
板子的颜色是淡黄色的。只有0.3mm 是不是CEM2或CEM3材质的板子啊,  CEM2和CEM3材质的板子有能这么软吗?求大神啊

网友B:
柔性板吧 做了加厚处理
上个照片来看看

楼主:
下面是板子的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柔性板吧 做了加厚处理
上个照片来看看

板子的图片在下面,看起来不是加厚的,有点像一般的材质,但不知道能不能那么软!

网友B:
就是柔性板 做了 加厚处理 你可以找板厂问问 加厚的是什么材质 可以达到这个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查了下,是有0.3的刚性板的,这个你最好问下板长,有的板厂不做的。

235340441 ...

板长做0.3mm的板子,但是就怕没那么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柔性板 做了 加厚处理 你可以找板厂问问 加厚的是什么材质 可以达到这个效果 ...

是一般的FPC加厚的吗?

网友C:
应该就是FPC加厚,加厚的材料比较特殊,通常有FR4,钢片之类的,手机上面的按键板常常用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就是FPC加厚,加厚的材料比较特殊,通常有FR4,钢片之类的,手机上面的按键板常常用到。 ...

一般的FPC加厚的话还会这么软吗?这个韧性很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