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EALLOW和EDIS的一个问题

楼主(2014-09-09):
ST, RS, DMA, TE, DM
比如
EALLOW;
DmaRegs.CH2.MODE.bit.CHINTE = 0;
DmaRegs.CH2.BURST_SIZE.all = 0;                // 1 word/burst
DmaRegs.CH2.SRC_BURST_STEP = 0;                // no effect when using 1 word/burst
DmaRegs.CH2.DST_BURST_STEP = 0;                // no effect when using 1 word/burst
EDIS;
可以实现正常功能,而

EALLOW;
DmaRegs.CH2.MODE.bit.CHINTE = 0;

EALLOW;
DmaRegs.CH2.BURST_SIZE.all = 0;                // 1 word/burst
DmaRegs.CH2.SRC_BURST_STEP = 0;                // no effect when using 1 word/burst
DmaRegs.CH2.DST_BURST_STEP = 0;                // no effect when using 1 word/burst
EDIS;
EDIS;

这样嵌套使用就不能,为什么?

网友A:
肯定是不行的    编译器EALLOW后就要找到一个EDIS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