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计算pic16的中程序使用的堆栈深度?

楼主(2014-09-09):
N级硬件堆栈 是最大的(子)程序调用深度+中断+中断子程序调用深度 <= N.么?

网友A:
是。

在MPLAB中可以看到调用深度,但那个值没有包含中断嵌套或者中断调用函数的堆栈开销。

一般在PIC16上不建议在中断中调用函数,中断服务程序尽量简洁,最好置几个标志位就直接退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

在MPLAB中可以看到调用深度,但那个值没有包含中断嵌套或者中断调用函数的堆栈开销。

我已经修改了,中断中改变标志位,主程序中再判断执行。 可这样会不会跟原来的主程序产生影响?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已经修改了,中断中改变标志位,主程序中再判断执行。 可这样会不会跟原来的主程序产生影响? ...

有什么影响?

影响不都是你自己的代码控制的吗?除非你的代码有问题,否则不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什么影响?

影响不都是你自己的代码控制的吗?除非你的代码有问题,否则不会。 ...

如果一次中断完成后,在主程序中的相应程序还没执行就又来了一次中断,那。。。。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一次中断完成后,在主程序中的相应程序还没执行就又来了一次中断,那。。。。 ...

中断完成后已经退出中断,并转去执行主程序时再次发生中断,则和第一次中断一样。

如果前次中断的出栈没有完成,并再次进入中断,则形成中断嵌套。

PIC16一般不建议搞出中断嵌套,由你自己的代码来保证,否则的话,你就必须代码保证嵌套后不会导致代码执行崩溃。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断完成后已经退出中断,并转去执行主程序时再次发生中断,则和第一次中断一样。

如果前次中断的出栈没 ...

嗯,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