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中没有用到P2口 P2口该怎么初始化?

楼主(2014-09-09):
    学了一个月的430了,用的CCS。在每次编译完之后,即使没有错误CCS也会给出很多程序修改的建议。其中一条是"Detected uninitialized Port 3 in this project. Recommend initializing all unused ports to eliminate wasted current consumption on unused pins“。检测到P3口未初始化,建议初始化所有没有用到的端口,以减少电流消耗。
    大家注意过这个问题吗?我应该怎么初始化未使用的端口呢?

网友A:
没使用到的IO,可以设置成输出功能,可上拉或下拉

网友B:
如果IO口没用到,而且硬件上也完全没连接,那么可以设为数字输出。0或1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