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关于运放的供电电压与输出电压

楼主(2014-09-09):
用的LM258,低功耗双运放,当“IN”输入的电压大于9V时,我想要得到的是5V的电压,之前的处理办法的是在U1A的1脚输出的18V后面加个电平转换芯片,把18V转成5V,然后进入单片机,我现在不想加电平转换芯片了,我想问下能不能把U1A的4脚,供电电压改为5V,是不是当“IN”输入的电压大于9V时,U1A的1脚输出的就是5V的电压呢?谢谢。。。

网友A:
不行。
电源电压5V,输入9V,超出运放允许的共模输入范围。

可以在原电路上改进,对输出限幅即可。

网友B:
换用open drain输出的比较器,比如LM393,输出加个上拉电阻到5V即可

网友C:
直接换OC输出的比较器不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行。
电源电压5V,输入9V,超出运放允许的共模输入范围。

谢谢版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用open drain输出的比较器,比如LM393,输出加个上拉电阻到5V即可

谢谢,yanwei217,让我知道了open drain输出的比较器,我还想问下LM258属于哪种输出、还有其他形式的输出吗?谢谢了。。。

楼主:
按照大家的意见我改成open drain输出的电路,不知道可行不可行?

网友B:
LM258是运放,不同于比较器。
比较器(当然还有复位芯片等其他逻辑器件)一般有push-pull(简单点可理解为CMOS)、Open dain的输出架构,有些MCU的I/O会有NMOS、PMOS、CMOS三种配置输出,NMOS就是open dain,输出要接上拉电阻才能输出高电平,PMOS就是类似open source,输出需要接下拉电阻才能输出低电平

网友D:
引用 楼主:
按照大家的意见我改成open drain输出的电路,不知道可行不可行?
...

这个电路可以,不过最好加个输入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电路可以,不过最好加个输入保护;

谢谢版主。我加了保护,F1和 V3

网友:
2个18改5v ....r12改300k...9v信号经过600k300k分压后送入比较器...

或者输出接一电阻再接npn管...和pnp管逻辑转换到5v...

网友C:
现在不是N多单片机都自带比较器了吗?

网友E:
对输出进行电阻分压不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