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发一帖求助,50分求助,还是这个蛋疼的JTAG接口,Altera的

楼主(2014-09-09):
以前做板子也遇到过这个问题,但上次的是芯片底部没接地导致的JTAG不能下载。
这次用的是EP3C16Q240C8,出现的问题是:AS可以下载到EPCS64,但是不能配置到FPGA,也就是FPGA上电逻辑不工作,JTAG接口不能下载。
通过几天的测试,检查了硬件,更换了一次芯片,问题没能解决,现在发现的问题如下:
1、AS下载时,FPGA可以正常发出DCLK信号,是不是证明FPGA起码可以工作?
2、AS下载完成后,断电再上电,nCONFIG为高电平,nSTATUS为低电平,DONE为低电平,不进入FPGA读取EPCS的时序(正常nCONFIG高变低,开始配置FPGA嘛),再断电,发现nSTATUS和DONE有类似电容的伏值为500mV的放电现象;
3、不上电,JTAG和3.3V、2.5V、GND都没有短路;上电以后,测JTAG发现有短路,具体为:红表笔测TCK,黑表笔测TDO和TDI时发现短路,但是更换红黑表笔时无短路,类似,红表笔测TDO,黑表笔测TMS和TDI也发现短路,更换表笔则无短路(内部二极管作怪?)。上述现象在Cyclone III另一块芯片的另一块板子测时没有类似现象;
4、上电时测得DONE和GND短路(更换表笔也是短路),断电测得无短路现象

之前懒得仔细测试,所以直接更换芯片了,以上是更换芯片后测得的结果,现在莫有办法了,问度娘,发现有人用一下方法解决:
/////////////////////////////////////////////////
经过durgy指点,我让ep3c40f484c8的jtag死而复生了,这里写一下过程好让后继者迅速超生。
1、检查确认是否是jtag的引脚在芯片内部短路了,具体方法自己发挥。
2、把FPGA芯片焊在板上(如果没有把fpga拆下来就跳过这步)。
3、将线路板正常上电。
4、用万用表(我用的是台式数字表,durgy用的是普通数字万用表)的电流档将板上的3.3V连到短路的引脚上,当万用表显示的电流稳定后(我基本没看到如durgy所说的电流由大到小的过程,可能是大电流的时间比较短或者数字表的继电器切换比较慢,我所看到的是电流从29mA左右到最后稳定在28mA左右),复生过程完成。我维持这冲电流的过程总共可能就不到10秒的时间。

durgy本人用这种方法恢复了不下5片jtag引脚有内部短路的ep2c8q208,这方法是他在修dvd的时候看书知道的,并指出一般短路的电阻在10欧以下可能才可以恢复,其原因是电阻大的话电流可能不足以熔掉短路的地方(这个是durgy的说法,是否是真正恢复的原因我就不清楚了)。

另外,建议各位最好让板和电脑接好地线后再插jtag,或者加一些保护的电路。
//////////////////////////////////////////////////////////////////////

21的大哥大姐们,你们说这种方法可行么?他没有说明具体得短路情况,不知道适不适合我的板子这种情况,求大佬出来拯救啊,有没有遇到类似的情况的人啊?

网友A:
1.确定焊接好了么?有一组电源没焊接好,也会找不到片子
2.cycloneIII 的JTAG 口 上拉到2.5V 否则容易烧 JTAG 。这种低端片子,JTAG比较容易挂,用起来小心点。
3.你说的那个电流击穿法,我反正试验过,是没有作用的。
4.我以前做的一点小总结,看对你有没有帮助。
https://bbs.21ic.com/icview-516612-1-1.html

网友B:
我一直在用3C16,JTAG上拉到2.5V或者3.3V都没问题,我用的事3.3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确定焊接好了么?有一组电源没焊接好,也会找不到片子
2.cycloneIII 的JTAG 口 上拉到2.5V 否则容易烧 JT ...

你说的带电插拔这个问题我以前看他们烧坏过,所以一直比较注意

楼主:
我用的是JTAG和AS配置,AS暂时先没弄了,看JTAG接口的TDI、TDO、TCK、TMS波形,发现TDI、TMS、TCK均有波形,就是TDO一直是低电平

楼主:
经历两个礼拜,各种方法都试了,芯片换了两次,今天中午解决了,锁相环供电1.2V和2.5V反了。。。原理图时网络标号命名都对的,标记时犯2了,白白耽误两个礼拜,一直找的问题都是硬件外围、短断路、芯片。。。被细节打败了,好几次不想弄了,还是**下来了。。。硬件设计,细节决定成败啊,以后一定要更加仔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