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楼主(2014-09-09):
IAP15F2K61S2芯片用FLASH模拟EEPROM  把数据写入扇形区域后  为什么在重启之后 数据都清零了??

网友A:
没烧写成功。查查烧写的流程、时序,
  不过清零不大对吧,Flash被擦除后应该是0xFF才对。

楼主:
您以前也遇到过这种情况吗   我是用IAP15F2K61芯片来记录报警时间的  当报警的时候它能够把时间记录下来  但是只要一断电再次开启的时候时间就全部变成了00:00:00   烧写软件表明烧写成功啊

网友B:
IAP开头的,每次烧写都会把所有空间擦除。不重新下载,并且你也没有误删除误写等操作,数据不会改变的。

网友B:
另外,你写入后,再读出显示,看是否写入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另外,你写入后,再读出显示,看是否写入成功

已经写进去了  因为在不掉电的情况下只要报警 这个时间就已经保存在里面了 一直不变 直等到下次报警 时间才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