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新的NANO130手册上怎么没有TouchKey了?是手册错了还是去掉这个功能了?

楼主(2014-09-09):
我是从新唐官网下载的,想看看TouchKey相关的内容,发现找不到了,,怎么回事??求指点

网友A:
手册里已经去掉了,不建议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册里已经去掉了,不建议使用

原来如此,非常感谢

网友B:
我都不知道TouchKey是什么东西呢?求普及

网友C:
我也不知道TouchKey是什么东西呢,触摸键?

网友D:
竟然别知道touchkey是什么东西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手册里已经去掉了,不建议使用

手册都去掉了,是不是不推广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原来如此,非常感谢

看来是不重点推荐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都不知道TouchKey是什么东西呢?求普及

我也不知道,是触摸屏?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也不知道TouchKey是什么东西呢,触摸键?

反正是个触摸的东西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反正是个触摸的东西

你这不是废话吗?看英语单词我就看出来了,我想知道是电阻式,还是电容式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这不是废话吗?看英语单词我就看出来了,我想知道是电阻式,还是电容式的 ...

你以为就你想知道啊,我也想知道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手册里已经去掉了,不建议使用

竟然采用了这个简洁的回答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也不知道TouchKey是什么东西呢,触摸键?

废话,我还不知道是触摸键

网友E:
是因为硬件上BUG所以在手册里去掉了还是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