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IAR 7.0版本找不到stderr

楼主(2014-09-09):
我下载IAR最新版,编写一个新的程序,主函数里面加上#include "stdio.h"  main函数里面加上 fprintf(stderr,"%s %d",__FILE__,__LINE__); 却提示:
Error[Li005]: no definition for "__stderr"
我用别人的工程,在这个工程里加上 fprintf(stderr,"%s %d",__FILE__,__LINE__);却没有提示错误。请问我该怎么做呢?
谢谢!

网友A:
留意一下编译环境的设置, 包含路径的设置.

网友B:
看看, 2个工程的不同设置之处;
照着改好了;

楼主:
已经找照着改了,不行。

楼主:
IAR里面使用standardinclude directory.而且,使用Linker里面使用Automatic runtime  library.编译选项里面选择C,C99, Standard with IAR  extensive 这两个编译环境,设置都对照了。可是还是不行。(我用#define __stderr   stderr定义了__stderr.)也不知道怎么回事?谁有IAR可以试试看,看能否找到stderr。这个stderr究竟要包含那个文件?IAR安装路径下有很多库,我试了好几个,都不行。

楼主: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io.h>
#define __stderr   stderr
int main(void)
{
  fprintf(stderr,"%s %d",__FILE__,__LINE__);
return 0;
}
编译后:Error[Li005]: no definition for "__stderr"
找不到stderr,就是说,找不到stderr,编译器路径该怎么设置呢?另外的一个别人的工程,就可以。我对照着编译器设置都设置一样了,也不行。请高人指导。

楼主:
我又测试了一下,也不知道上次怎么测试的,怎么回事。现在的情况是:
空工程可以正确编译fprintf(stderr,"%s %d",__FILE__,__LINE__);
我的那个错误怎么回事呢?比如拿最简单的__stderr来说吧,他是我使用别人的库里调用的,
我在头文件里定义#define  __stderr  stderr
可是还是提示找不到定义。该怎么办?编译器环境对照过了。

楼主:
FILE *__stderr(const char *format,...){};
我自己给一个空定义,也还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