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大侠知道那里有卖双线传输的BNC焊接头?

楼主(2014-09-09):
就是有三层:一层外壳,一层接线层,再里面还有一层,可以将较远的差分信号传输过来。

网友A:
那就不叫BNC了。

网友B:
网上搜不到吗

网友C:
三爪,三同轴电缆,三同轴的头子(带2屏蔽层);
找厂家订做吧;

看看L -COM有没有;

网友D:
航空插头好。

网友E:
深圳华强北有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不叫BNC了。

那叫什么头子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深圳华强北有 哈哈

华强北有在网上卖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三爪,三同轴电缆,三同轴的头子(带2屏蔽层);
找厂家订做吧;

嗯,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网上搜不到吗

恩,没找到啊,找了很久

网友F:
传差分信号的话用双绞线传输器就可以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嗯,谢谢!

不客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