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求助关于AVR的开发工具

楼主(2014-09-10):
公司要用一款新芯片,ATtiny44A,是AVR的。但是找了很多AVR开发工具,没有支持Tiny44A系列的,求各位大神帮帮忙,有没有哪个软件可以开发tiny44的,官方给的atmel studio下载速度奇慢无比,而且说实话不想用这个。

网友A:
ATMEL STUDIO 6.1版本,正在用,代码编写速度超快,感觉很好用,可以试试,实在不想用,那就用IAR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ATMEL STUDIO 6.1版本,正在用,代码编写速度超快,感觉很好用,可以试试,实在不想用,那就用IAR吧, ...

我下载完ATMEL STUDIO之后怎么启动的事VS的安装界面一样?这咋回事啊

网友A:
是的,ATMEL STUDIO是根据VS做的,编写代码的界面也是VS的,所以写代码的速度非常快

网友B:
引用 网友A:
ATMEL STUDIO 6.1版本,正在用,代码编写速度超快,感觉很好用,可以试试,实在不想用,那就用IAR吧, ...

用什么仿真器?几十块的JTAG ICE好像不支持。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用什么仿真器?几十块的JTAG ICE好像不支持。

这个只支持专用仿真器,普通的不支持,专用仿真器非常贵,我用这个没有仿真。

网友C:
建议换芯片吧,

网友D:
你去官网查这个器件支持的仿真器列表。
AS+原厂的JTAGICE3,仿真和下载效率很快。你可以用debugWIRE在线调试。

网友E:
现在最新出的ATMEL-ICE,支持所有ATML的单片机芯片。挺不错的。
详询代理:QQ 1085487223

网友F:
tiny44 是tpi接口的,这个一般下载器均不支持。需要可以联系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