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脉冲电压软启动问题

楼主(2014-09-10):
我有个问题是这样的:有个200Hz,电压最高150V的脉冲输出,想在输出上实现一下软启动功能(不知道可不可以这么叫),就是使脉冲缓慢升高,不要一下升到很高电压。不知道用什么方式实现?在哪方面找资料?RC电路可以吗?谢谢!

网友A:
没有比RC更简单减缓脉冲速率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比RC更简单减缓脉冲速率的了

就简单的RC就可以了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简单的RC就可以了吗?

如果你能够仿真,不妨仿真一下看看。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就简单的RC就可以了吗?

看你是需要逐个脉冲升高,还是要比较平缓的脉冲上升沿。
  如果是第一种需求,RC有可能坏事。如果是第二种,RC是比较可靠的办法

网友D:
这难办,你还是用PWM来得简单。

网友D:
先给最大到150V的变化电压,再用200Hz的频率控制他,也比你的方便。

网友E:
一不小心弄成直线了咋办,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你是需要逐个脉冲升高,还是要比较平缓的脉冲上升沿。
  如果是第一种需求,RC有可能坏事。如果是第二 ...

应该是你说的第一种情况,我是在做一个电针治疗仪,需要有个软启动功能,想实现的功能是开机的时候如果调节电压幅度的开关电位器没有关闭时,是不输出波形的。所以我想的办法是,让脉冲缓慢上升,在达不到最大的时候阻止输出。不知道还有什么好方法

网友D:
引用 楼主:
应该是你说的第一种情况,我是在做一个电针治疗仪,需要有个软启动功能,想实现的功能是开机的时候如果调 ...

先给0V到150V的变化电压,再用200Hz的频率脉冲 控制他。这个是容易实现的。

网友F:
RC、PWM都可以。

具体的电路形式和你的输出方式有关系。
不过因为是人体用,安全是第一的,为了得到较高的输出阻抗,似乎一般都是变压器输出?

网友G:
是可以实践的
电路我这里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