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spx3819-5接连几片都烧掉了

楼主:
spx3819-5接连几片都烧掉了,很是奇怪en接到输入端,输入12v,输出测量还是12v,片子说可以带500ma负载,
micrel的MIC5205只能输出150ma,两只管子pin-to-pin,那位用过讲一下,我输出接的不是胆电容就是10uf的o8o5的电容,

输入有个10u电解电容

网友A(2014-09-10):
重新换1片,断开负载,空载测试下,输出是否正确;

可能坏的原因,是你压差太大,500mA也许没问题,但你压差有7V了,这么小的封装……

网友B:
首先 确认下输入电压是否过高
2 核对引脚
3 输出带个电阻

网友A:
看了下资料,是LDO;
可不是DCDC;

网友C:
初步确定:你各引脚对应功能弄错了

网友D:
如果没接错,耗散功率最大值也有7*.5=3.5W了,3.5W*220℃/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