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忙看一下,这是一个什么三极管/型号?

楼主(2014-09-10):
各位好,请帮忙看一下,这个背光LED电路上,用到的这一个三极管是什么型号的呢?

楼主:
:(有没有胸们帮忙一下,大哥们,在线等

网友A:
如果是普通的LED,9013,2sc945都可以用

楼主:
单颗LED灯的电压是3.2V 电流是20ma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普通的LED,9013,2sc945都可以用

单颗LED灯的电压是3.2V 电流是20ma

楼主:
引用 楼主:
单颗LED灯的电压是3.2V 电流是20ma

我现在选这一个型号的,应该没啥问题吧,NPN/开关/8050/J3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现在选这一个型号的,应该没啥问题吧,NPN/开关/8050/J3

:loveliness:
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的;

那你帮我再看一下,这样子对吗,CON——LED进来5V经过电阻,供给三极管的电压一定要0.7~1.2V吗?

网友C:
用8050就行,但有0.3V压降,你也可用MOS管,几乎没有压降

网友D:
5080J3Y完全够用了

网友E:
算一下5V下面电阻的电流 找一个npn的管子就行了 8085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算一下5V下面电阻的电流 找一个npn的管子就行了 8085没问题

谢谢你,

另外,对应原理图,就是我这样子做封装是对的吧,帮我看一下,如图下,谢谢

网友F:
MOS管可以的,用Nmos管

楼主:
引用 网友F:
MOS管可以的,用Nmos管

好的,谢谢你

网友G:
8050和3904都可以。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你,

另外,对应原理图,就是我这样子做封装是对的吧,帮我看一下,如图下,谢谢

嗯 没什么问题 只要封装选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