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求救:51单片机发送字符串显示零

楼主(2014-09-10):
代码如下:
#include <stc89c5xRC.h>

unsigned char dat[] = {"hello"};
unsigned char i;
void Init();
void SendData(unsigned char i);
void main()
{
    //初始化
    //死循环
     Init();
    while (1)
    {
        for(i=0; i<5; i++)
        {
            SendData(i);
        }
    }
}

void Init()
{
    //全部设定完再开启中断

    //定时器2设定
    RCAP2L=0xa0;//载入初值9600
    RCAP2H=0xff;
    T2CON=0x34;//定时器2设定
    //串口设定SCON
    SCON=0x40;//SM01=01;REN=0
    //开启定时器2,串口中断,es,串口中断,et2,定时器2
    RI=0x00;
    TI=0x00;
    IE=0x90;
}

void SendData(unsigned char i)
{
    ES=0;//关闭串口中断
        TI = 0;
     SBUF=dat[i];
    while (!TI);
    ES=1;//开启串口中断
}
最后在串口助手里面显示00,而且有时6个,有时7个

网友A:
波特率一致吗?晶振多少?

楼主:
11.0592Mhz,用的是16为定时器,波特率9600,算的应该没错呀

网友B:
应该是波特率不对

波特率是定时器溢出率的16或32倍

9600*16

9600*32

楼主:
怎么算的呀

楼主:
有没有大神教下我这个菜鸟
匿名
你这代码太乱了

网友C:
发送大写字符U或十六进制0x55,发出的是方波,示波器看高低电平时间,计算实际波特率是否对。

网友D:
怎么不用STC的例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怎么不用STC的例程试试...

例程太多宏定义,搞不清楚他用的是什么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发送大写字符U或十六进制0x55,发出的是方波,示波器看高低电平时间,计算实际波特率是否对。 ...

身边没有示波器

楼主:
弄出来了。波特率算错了。初值是ffdc。谢谢ningling_21的提示。
#include <stc89c5xRC.h>

unsigned char dat[] = {"hello"};
unsigned char i;
void Init();
void SendData(unsigned char i);
void main()
{
    //初始化
    //死循环
     Init();
        for(i=0; i<5; i++)
        {
            SendData(i);
        }
}

void Init()
{
    //全部设定完再开启中断

    //定时器2设定
    RCAP2L=0xdc;        //载入初值9600
    RCAP2H=0xff;

    T2CON=0x34;                //定时器2设定

        PCON = 0x0;
    SCON=0x40;//SM01=01;REN=0

    RI=0x00;
    TI=0x00;
    IE=0x90;
}

void SendData(unsigned char i)
{
    //ES=0;//关闭串口中断
        //TI = 0;
     SBUF=dat[i];
    while (!TI);
        TI = 0;
    //ES=1;//开启串口中断

楼主:
谢谢各位大神给我的帮助。

楼主:
高手解惑下:为什么在加了while(1);之后反而不正常了。本来应该输出hello,结果却出来hhello
有没有人知道为什么呀?

楼主:
是因为时钟不准吗

楼主:
我找到了,发送数据之前要把串口中断屏蔽掉。退出之前再打开中断。

网友C:
你开了串口中断又没有串口中断服务函数?

楼主:
另外问下keilC语言多文件全局字符串变量如何定义和使用?在此谢过各位前辈了。

楼主:
各位前辈:我现在知道了为什么开始出现有时6对零有时7对零。最开始的问题包括串口中断和多文件全局变量定义使用的问题。

网友A:
在一个文件中定义,在其他文件中用extern声明。

楼主:
不过字符串全局变量使用和定义的问题还是不知道怎么处理。有前辈知道么?

楼主:
我刚才试了半个小时没试出来。前辈能举个具体的例子吗?

楼主:
我是把字符数组放在头文件中,在C文件中使用。不知道怎么用,希望前辈教下小弟。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开了串口中断又没有串口中断服务函数?

我只发数据,用查询方式可以吗?谢前辈不吝赐教。

网友A:
变量放在C文件中。
在一个C文件中定义  unsigned char buffer[10];
在另一个C文件中定义 extern unsigned char buffer[1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变量放在C文件中。
在一个C文件中定义  unsigned char buffer[10];
在另一个C文件中定义 extern unsigned c ...

前辈我可不可以把全局变量放在头文件中声明?

楼主:
请前辈明示。

网友A:
你可以试一试。我都是在C文件中声明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前辈我可不可以把全局变量放在头文件中声明?

肯定可以,头文件中声明更常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肯定可以,头文件中声明更常用...

前辈能举个具体的例子吗?小弟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试一试。我都是在C文件中声明的。

我在头文件中用过普通的char变量,我在声明前面加了static,加其他的关键字好像不行。字符数组用这个办法不行。

网友A:
我试过了,可以的。你提示什么错误?是不是空间溢出了?或者说明你是怎么声明的。

楼主:
*** ERROR L104: MULTIPLE PUBLIC DEFINITIONS
    SYMBOL:  STATE1DATA

网友A:
加extern了吗?声明了一次还是多次?如果声明了多次,要用条件编译语句,确保只编译一次。

楼主:
这是在头文件中:
extern unsigned char state1data[7]={"STATE1"};
在C文件中:
unsigned char state1data[7];

楼主:
或者这样:
头文件:
unsigned char state1data[7]={"STATE1"};
C文件:
extern unsigned char state1data[7];

楼主:
前辈条件编译怎么操作呀?

楼主:
刚才也试了一下:static在头文件中用没有问题。extern 不行。

网友A:
我试的没问题呀!
你第一种肯定不行,要在定义的时候初始化。
对于第二种情况:
是不是这样:你在第一个头文件里定义,在第一个C文件里声明。
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没必要了。
你只需要在其他C文件对应的头文件里声明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一个文件中定义,在其他文件中用extern声明。

请问前辈是C文件还是头文件中定义,在头文件还是C文件中声明?

楼主:
前辈,如果在头文件中定义字符数组变量,在C文件中使用,串口发出去的都是零呀。为什么呀?
我之前是吧字符数组直接定义在串口C文件中的就可以

楼主:
望前辈指教。

网友A:
你不是多个C文件吗?

网友A:
多个C文件对应多个H文件

网友A:
不管你在C文件里定义还是声明,在一组文件(C文件加上对应的H文件)只能有一个。
也就是说C文件定义了,H文件就什么都不用做。
C文件声明了,H文件就什么也不用做。
反之,也一样。

楼主:
我只用一个H文件。其他全是C文件,而且C文件都包含这个H文件。我是这样做的。

网友A:
在H文件里定义,在用到的C文件里声明。

网友E:
C文件:
unsigned char state1data[7]={"STATE1"};
头文件:
extern unsigned char state1data[7];
这样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H文件里定义,在用到的C文件里声明。

前辈能不能举个具体的例子。小弟谢谢了。

楼主:
有没有前辈遇到过串口打印出错的情况。

楼主:
本来应该打印1:0.012:0.151:0.012:0.15
void interrupt0() interrupt 0
{
        timercount = 0;         //reset
        IE = 0x0;                   //disable all interrupt
//        TCON = 0x05;        //0b0000 0101
                                         //shutdown t0 and t1
                                         //reset t0 and t1 interrupt flag bit
        if(INTc == 0)             //state1
        {
                //TCON = 0x01;//int0 negative edge triggered,int0
                                        //low voltage triggered
                uart();
                IE = 0x83;       //enable t0 and int0 inerrupt
                TR0 = 1;
        }
        else                          //state2
        {
                uart();
                IE = 0x89;        //enable UART1,t1 and int0 interrupt
                TR1 = 1;
        }
        INTc = ~INTc;
}
void uart()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state1data[7]={"1:0.01"};
        unsigned char state2data[7]={"2:0.15"};
        RCAP2L = 0xdc;
        RCAP2H = 0xff;
        T2CON = 0x34;        //timer2
        SCON = 0x40;          //0b0100 0000
                                        //mode 1, receive disabled,
        PCON = 0x0;           //baudrate no multiply, frame no error check

网友F:
RCAP2L=0xa0;//载入初值9600
RCAP2H=0xff;

应该改为

RCAP2L=0xa0;//载入初值9600
RCAP2H=0xa0;
这样应该就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RCAP2L=0xa0;//载入初值9600
RCAP2H=0xff;

89c52rc的定时器2用作串口时钟的时候,RCAP2H和RCAP2L构成一个16位的寄存器存放定时器溢出的重装值。不是你说的这样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