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来分析 手机充电器简易电源原理图的疑问

楼主(2014-09-10):
如图 KY-718型 手机充电器原理图 RCC反激式的

而拆下一个坏的实物电路 发现C2的极性和 图中相反  即为 上负下正  -----  C2正极接C1 负极  我觉得原理图的接法是正确的

那难道是实物电路接错了?

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A:
这个Q1的过流保护有意思,R4电流过大时,Q1基极电位升高,拉低Q2基极电位,迫使Q2截止,输出电压升高时,光耦导通,同时抬高Q1基极电位,使Q1导通,拉低Q2基极电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Q1的过流保护有意思,R4电流过大时,Q1基极电位升高,拉低Q2基极电位,迫使Q2截止,输出电压升高时,光 ...

感谢回复 这个过流保护是RCC反激电路的常用保护电路 。谁能分析下C2的极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 这个过流保护是RCC反激电路的常用保护电路 。谁能分析下C2的极性 ...

原理图中,C2极性是画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理图中,C2极性是画反了

为什么呢 我觉得没有画反  电容正极在上面 给光耦一个相对稳定的工作电压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为什么呢 我觉得没有画反  电容正极在上面 给光耦一个相对稳定的工作电压  ...

看错了,是没有反

楼主:
实物电路图接错了 竟然能正常工作 那么光耦能不能正常工作呢 ?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实物电路图接错了 竟然能正常工作 那么光耦能不能正常工作呢 ?

电容耐压比较高,而电容电压又比较低的情况下,接反也能用,光耦也照样能工作,否则输出电压岂不立马飙上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容耐压比较高,而电容电压又比较低的情况下,接反也能用,光耦也照样能工作,否则输出电压岂不立马飙上 ...

有道理 光耦的工作电压是很低的 全依赖与线圈的工作电压 电容C2和二极管D2没有起到滤波作用 实物电路竟然这样量产了

网友B:
Q2没保护!

网友C:
没错,C2极性与二极管相对应,你看到的其他电路二极管接法也不一样。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有道理 光耦的工作电压是很低的 全依赖与线圈的工作电压 电容C2和二极管D2没有起到滤波作用 实物电路竟然 ...

量产是怎样的你得看板上的丝印,如果丝印是和原理图一样的,不排除插件工人插反了,在质检阶段没检查出来的个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