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23 EVK烧录总是出现程序异常终止,新手求解答

楼主(2014-09-10):
刚街道一个任务,领导给我一个freescale i.MX23 EVK的开发板,要我把这个环境搭建起来!官网找了半天全是英文资料,有点困难。已经下载了MFgtool 可是烧录的时候总是异常终止

楼主:
C:\Users\czxc-03\Desktop\11.jpg现在不终止了,但还是失败了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烧写的是你自己编译的Image还是官网上的demo?

网友A:
楼主使用的是哪个版本的mfgtool啊?

楼主:
版本:Mfgtools-Rel-1.6.2.048,我想烧录个官方demo试试,第一次接触求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使用的是哪个版本的mfgtool啊?

版本:Mfgtools-Rel-1.6.2.048,我想烧录个官方demo试试,第一次接触球指教

网友A:
引用 楼主:
版本:Mfgtools-Rel-1.6.2.048,我想烧录个官方demo试试,第一次接触球指教

楼主你好,请问你是要烧到SD卡中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是要烧到SD卡中的吗?

有sd卡,难道不能烧到自带的内存里面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是要烧到SD卡中的吗?

另外请教一下,freescale编程环境怎么搭建,是像mini2440那样装个交叉编译器就行了嘛?能不能给点参考文档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sd卡,难道不能烧到自带的内存里面吗

你是要烧写u-boot,uImage 和文件系统的话,内存大小是不够的。这里建议你使用SD卡,因为mfgtool中默认也是烧写到SD卡或者是Nand上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另外请教一下,freescale编程环境怎么搭建,是像mini2440那样装个交叉编译器就行了嘛?能不能给点参考文 ...

环境搭建你可以参考文档i.MX23_Linux_BSP_UserGuide.pdf, i.MX23_Linux_BSP_UserGuide.pdf (141.52 KB, 下载次数: 1) 。该文档是可以在官网上下载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环境搭建你可以参考文档i.MX23_Linux_BSP_UserGuide.pdf,。该文档是可以在官网上下载到的。
...

有的,我先看看吧,不懂再问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的,我先看看吧,不懂再问

好的,请问你现在可以正常烧写了吗?烧到SD卡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的,请问你现在可以正常烧写了吗?烧到SD卡上。

能烧了,插上SD卡就能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烧了,插上SD卡就能了

那就好。

网友A:
对了,楼主问题解决的话,麻烦帮忙结帖哈~~

网友A:
楼主你好,结帖方式你可以查看本论坛中的帖子:本论坛中结帖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的,请问你现在可以正常烧写了吗?烧到SD卡上。

搭建环境时./ltib -m config运行到这,报错提示空间不足,我的系统盘空间不足,我想问问能不能指定一下文件生成的位置,而不是/opt/freescale/,我虚拟机挂载了两个盘,我希望放在第二个盘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结帖方式你可以查看本论坛中的帖子:本论坛中结帖方式。

帖子肯定会结的,我怕帖子结了大神就不理我,那我岂不是要苦晕在厕所

网友B:
街道也发任务?街道办也做开发?

网友A:
引用 楼主:
搭建环境时./ltib -m config运行到这,报错提示空间不足,我的系统盘空间不足,我想问问能不能指定一下文 ...

这个我没有试过,不知道是否可以,你在建立LTIB的时候可以指定LTIB的路径的,另外所有的packages是都要放在/opt/freescale/下的,这样在编译过程中有些包可以找的到的。找不到的情况下就会报错。

网友A:
引用 楼主:
帖子肯定会结的,我怕帖子结了大神就不理我,那我岂不是要苦晕在厕所

不会啊,只要你在回复的时候在我给你的回复中回复给我,我这边就会收到通知的。楼主放心~~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街道也发任务?街道办也做开发?

请问您是要表达什么意思呢?不是很明白啊,能否说的具体一些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您是要表达什么意思呢?不是很明白啊,能否说的具体一些呢。

[lijing@localhost ltib]$ ./ltib -m config
sh: tclsh: command not found

ltib cannot be run because one or more of the host packages needed to run it
are either missing or out of date or not in ltib's standard path.  Please
install/upgrade these packages on your host.  If you have your own utilities
in non-standard paths, please add an entry into the .ltibrc file for example:

%path_std
/usr/local/bin:/usr/bin:/bin:/usr/bin/X11:/usr/X11R6/bin:/my/own/exes

Package                Minimum ver   Installed info
-------                -----------   ---------------
zlib-devel             0             not installed
ncurses-devel          0             not installed
tcl                    0             not installed

Died at ./ltib line 1397.
traceback:
main::host_checks:1397
  main:542

Exiting on error or interrupt
又出现这个问题时缺少库的原因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lijing@localhost ltib]$ ./ltib -m config
sh: tclsh: command not found

是的,是因为有好多packages没有安装的原因。

网友A:
引用 楼主:
[lijing@localhost ltib]$ ./ltib -m config
sh: tclsh: command not found

请问你是在哪个平台上安装LTIB并编译的?ubuntu?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你是在哪个平台上安装LTIB并编译的?ubuntu?

fedora 14,我用yum install安装zlib的时候提示已经装了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fedora 14,我用yum install安装zlib的时候提示已经装了啊

楼主你好,fedora14没有试过,我都是在Ubuntu下安装编译的,不过你也可以尝试一下如下命令来安装:
sudo apt-get update
sudo apt-get install ncurses-dev
sudo apt-get install zlib-devel
sudo apt-get install tcl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fedora14没有试过,我都是在Ubuntu下安装编译的,不过你也可以尝试一下如下命令来安装:
sudo  ...

大神,能不能给个QQ这样好慢啊,我等级低,还不能发消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fedora14没有试过,我都是在Ubuntu下安装编译的,不过你也可以尝试一下如下命令来安装:
sudo  ...

ncurses-dev这个包找不到,其他两个都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fedora14没有试过,我都是在Ubuntu下安装编译的,不过你也可以尝试一下如下命令来安装:
sudo  ...

解决了,直接 yum install ncurses-devel就行了:lol

网友A:
引用 楼主:
解决了,直接 yum install ncurses-devel就行了

哈哈,解决了就好了哈,恭喜楼主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神,能不能给个QQ这样好慢啊,我等级低,还不能发消息

楼主你好,我们这边目前还不提供QQ支持,很抱歉啊,有问题在论坛中发的话,我这边都是可以看到,会及时给您回复的。欢迎有问题继续在本论坛中交流哈~~

网友A:
引用 楼主:
解决了,直接 yum install ncurses-devel就行了

fedora没有用过,它下面的命令也不熟啊,学习啦~~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神,能不能给个QQ这样好慢啊,我等级低,还不能发消息

楼主你好,刚开始就是这样,等你的分数多一点就好了的。我刚开始也是回复受限制,现在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刚开始就是这样,等你的分数多一点就好了的。我刚开始也是回复受限制,现在就好了。 ...

是不是运行到 ./ltib -c 不出问题就表示ltib安装好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不是运行到 ./ltib -c 不出问题就表示ltib安装好了?

./ltib-c安装过程差不多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吧,当出现平台选择的菜单就说明没有问题的。如果出现问题就会停下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ltib-c安装过程差不多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吧,当出现平台选择的菜单就说明没有问题的。如果出现问题就会 ...

    SUBDIR perl
/usr/bin/perl Makefile.PL PREFIX='/opt/freescale/ltib/usr'
Can't locate ExtUtils/MakeMaker.pm in @INC (@INC contains: /usr/local/lib/perl5 /usr/local/share/perl5 /usr/lib/perl5 /usr/share/perl5 /usr/lib/perl5 /usr/share/perl5 /usr/local/lib/perl5/site_perl/5.10.0/i386-linux-thread-multi /usr/local/lib/perl5/site_perl/5.10.0 /usr/lib/perl5/vendor_perl/5.10.0/i386-linux-thread-multi /usr/lib/perl5/vendor_perl /usr/lib/perl5/site_perl .) at Makefile.PL line 1.
BEGIN failed--compilation aborted at Makefile.PL line 1.
make[1]: *** [perl.mak] Error 2
make: *** [perl/perl.mak] Error 2
error: Bad exit status from /home/lijing/freescale/ltib/tmp/rpm-tmp.63682 (%build)

RPM build errors:
    Bad exit status from /home/lijing/freescale/ltib/tmp/rpm-tmp.63682 (%build)
Build time for git: 110 seconds

Failed building git
Died at ./ltib line 1380.
traceback:
main::build_host_rpms:1380
  main::host_checks:1435
   main:542
config报错了:dizzy:

楼主:
引用 网友A:
./ltib-c安装过程差不多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吧,当出现平台选择的菜单就说明没有问题的。如果出现问题就会 ...

yum install perl-ExtUtils-Embed -y安装了这个插件 然后根据提示删除了一个文件夹,显示以下画面不敢动了,在线等,图片在下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图片

楼主你好,出现这个界面就是说明你的LTIB已经安装成功了,下一步就是使用LTIB编译你的BSP。出现这个菜单就是让你选择你使用的平台。选择好编译就OK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图片

楼主你好,关于下一步如何选择平台你可以查看user guide文档,里面应该是有介绍的。或者你也可以参考本论坛中的帖子:https://bbs.21ic.com/icview-618723-1-1.html。方法是一样的,你可以查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关于下一步如何选择平台你可以查看user guide文档,里面应该是有介绍的。或者你也可以参考本论 ...

+ cd busybox-1.15.0
+ PKG_BUSYBOX_PRECONFIG=busybox.config
+ '[' -f /home/lijing/freescale/ltib/config/platform/imx/busybox.config ']'
+ cp /home/lijing/freescale/ltib/config/platform/imx/busybox.config .config
+ '[' -n '' -o -n '' ']'
+ make config 'HOSTCC=ccache /usr/bin/gcc -B/usr/bin/'
+ yes ''
Makefile:422: *** mixed implicit and normal rules.  Stop.
error: Bad exit status from /home/lijing/freescale/ltib/tmp/rpm-tmp.88423 (%build)

RPM build errors:
    Bad exit status from /home/lijing/freescale/ltib/tmp/rpm-tmp.88423 (%build)
Build time for busybox: 5 seconds

Failed building busybox

f_buildrpms() returned an error, exiting
traceback:
main:560

Started: Thu Sep 11 01:32:06 2014
Ended:   Thu Sep 11 02:06:07 2014
Elapsed: 2041 seconds

These packages failed to build:
busybox

Build Failed

Exiting on error or interrupt

运行./ltib报错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 cd busybox-1.15.0
+ PKG_BUSYBOX_PRECONFIG=busybox.config
+ '[' -f /home/lijing/freescale/ltib/co ...

楼主你好,我看一下问题,明天给你回复啊,i.mx23系列的,我没有动手调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我看一下问题,明天给你回复啊,i.mx23系列的,我没有动手调过的。 ...

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我看一下问题,明天给你回复啊,i.mx23系列的,我没有动手调过的。 ...

等的我好辛苦

网友A:
引用 楼主:
等的我好辛苦

楼主你好,在平台选择的菜单中,在Package list中你有选择【】busybox 选项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等的我好辛苦

您好,关于I.mx233这款处理器我没有跑过,并且你使用的是fedora我没有用过,所以你遇到的问题,我也不是能一下子就回答上来的。希望你能理解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关于I.mx233这款处理器我没有跑过,并且你使用的是fedora我没有用过,所以你遇到的问题,我也不是 ...

好吧,问题我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关于I.mx233这款处理器我没有跑过,并且你使用的是fedora我没有用过,所以你遇到的问题,我也不是 ...

2.5 Build Manufacturing Firmware
Please refer 2.2 Installing and Building LTIB to setup ltib environment.
Configure Firmware build profile
./ltib --selectype
Choose correct item as below:
--- Choose the platform type
Selection (imx233/stmp3780) --->
--- Choose the packages profile
Selection (Updater profile for mx233) --->
After ltib complete build. Updater.sb will be created

i.MX 23 linux_BSP_UserGuide 上面是这么写的可是我执行的时候发现第二个没有文档上面说的选项,图下面给出

网友A:
引用 楼主:
2.5 Build Manufacturing Firmware
Please refer 2.2 Installing and Building LTIB to setup ltib envir ...

是有的,是在--- Choose the packages profile下
Selection (Updater profile for mx233) --->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图片

你这个是第一步选择平台,在后面的选项中就是有了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图片

楼主你好,图中的选项建议你选择最后一个mfg firmware profi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