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大家的模电基础怎么样

楼主(2014-09-10):
最近修理了一个手机充电器 (闲的蛋疼!)

顺便研究了一下原理  原理图如下 采用的RCC反激式的开关电源结构 查了一下 网上有一份原理图 经和实物核对 发现基本一致 只有一个地方不对 就是C2的极性  实物电路C2极性和电路图相反 我觉得电路原理图的接法是正确的 实物电路的接法是错误的的 请大家分析一下

楼主:
实物电路虽然能正常工作 但是C2 和 D2 没有整流的作用
匿名
我感到电原理图的接法是正确的,这是设计的思路。而实物电路的接法可能是由于流水线操作工造成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实物电路虽然能正常工作 但是C2 和 D2 没有整流的作用

你再仔细看一看,想一想。。。。
这些对成本敏感的电路,基本是能省就省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再仔细看一看,想一想。。。。
这些对成本敏感的电路,基本是能省就省了的。。。 ...

我觉得原理图上C2的极性是是对的 C2的作用是给光偶一个稳定的工作电压(配合D2整流),实物电路反接C2如何实现整流功能?
光耦虽然能正常工作 但是其工作电压全依赖于变压器绕组的电压 是不可靠的

请教你的高见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觉得原理图上C2的极性是是对的 C2的作用是给光偶一个稳定的工作电压(配合D2整流),实物电路反接C2如何 ...

你考虑一下,跟C2 D2串联的线圈感应电压,当上正下负时,电流如何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考虑一下,跟C2 D2串联的线圈感应电压,当上正下负时,电流如何走?

如果C2极性如原理图所示 线圈感应电压上正下负时 电流自然是C2到D2 整流 但是如果C2如实物反接的情况下,
线圈感应电压上正下负时 此时 C2的负极 带有上一个开关管导通时,线圈电动势(下正上负)所充的负电压,此时线圈感应电压的正电压对此反向充电,最终C2两端的电压为0,如何给光耦提供正向工作电压电压,对于D2当然在线圈感应电压上正下负时有电流从参考0电位流过D2到线圈负极。

在这里整流的目的为了给光耦提供工作电压

难道原理图的C2画错了?  你认为实物的接法是对的? 我觉得C2就应该是一个无极性的电容

网友A:
电路没错,估计是产线工人装错。
普通的电解电容,当电压不高时,反向也能正常,比如100uF 35V,你接反用在5V上,一般不会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