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线线圈里面加个铁心,是不是能增强信号的接受

楼主(2014-09-10):
(无正文)

网友A:
不一定。可能增强,也可能减弱。

网友B:
当电磁铁用?

匿名  2014-9-10 12:43
不是,这就是电感线圈,其他作用。

网友C:
加铁芯可增加磁通量,提高电感值
加铜芯减少电感量
是否增强信号接受要看谐振频率是否跟信号频率一致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加铁芯可增加磁通量,提高电感值
加铜芯减少电感量
是否增强信号接受要看谐振频率是否跟信号频率一致 ...

作为感应装置,铁损比“集聚的磁通量”更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电磁铁用?

是用来接受信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