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 晶振有时不起振,换有源晶振有用吗

楼主:
我用的芯片stm32f107vct6 遇见了传说中的晶振不起振问题,五个板子有一个板子晶振无论如何不起振,把所有能想到的办法都试了试,但还是没用,我想请问一下我想把32.768k(无源)和25m(无源)晶振都换成有源晶振,我知道精度会高一些,但有源晶振一定能起振吗?是不是不用配置外部电路,直接把输出接到OSC_IN管脚就可以了啊

网友A(2014-09-10):
一般没有这个必要,是不是你的晶振选的不合适呢,实在不会选可以选st推荐的晶振参考型号,详见附件。如果一定要高精度,就用tcxo,像你说那样接没问题,有时也用10nF电容耦合

网友B:
用407的时候碰到过几个32.768不起振的,之后换了换电容 重新焊了下晶振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没有这个必要,是不是你的晶振选的不合适呢,实在不会选可以选st推荐的晶振参考型号,详见附件。如果一 ...

谢谢,这个文档我看了,淘宝都没找到这种型号的,不过我这个主要是测频率的,对晶振要求高,所以才考虑有源晶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407的时候碰到过几个32.768不起振的,之后换了换电容 重新焊了下晶振就好了
...

我把电路基本都换了还是不起振,真找不到原因了所以想找有源晶振,干脆把32768和25m都换成有源晶振,花点钱把这个问题解决了,而且感觉32768晶振时间不怎么准确啊...

网友B:
你的到底是哪个不起振,32768内部的本来就每天好几秒误差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到底是哪个不起振,32768内部的本来就每天好几秒误差

有的板子是32768不振,有的是25m晶振不振,所以想把他们都换成有源的

网友A:
真是对精度要求很高的话就用tcxo吧

网友A:
mouser,element14,rs,digikey应该能找到,就是贵一点

网友C:
我也遇到过类似情况,我的是电容不匹配,直接把电容焊下来重新换的

网友D:
换有源晶振有用;

对于无源晶振:
1、晶振的2根线,PCB走线的时候,最好对称(长度差不多);
2、选择合适的电容,对于8M的晶振,我一般选22PF左右;
3、晶振我现在选的5032,贴片封装的陶瓷晶振;
4、电源电压要稳定,不稳定的时候有时会起振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有源晶振有用;

对于无源晶振:

谢谢,我在思考是不是arm上电就让25m外部晶振起振呢?我现在能下载程序,但是把25m晶振去掉就不能下载程序了,是不是软件问题而不是硬件问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遇到过类似情况,我的是电容不匹配,直接把电容焊下来重新换的

以前我也有过这种情况,换电容就解决了,但这次换了n多电容和晶振也没解决,找不到问题了,我在思考会不会是软件而非硬件问题造成这种现象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有源晶振有用;

对于无源晶振:

或者说是不是软件上规定了程序跑到某一布才让晶振起振的啊,而非一上电就让晶振起振,但我看的程序不运行时晶振两脚是有电压但没波形,正常时应该有波形,所以感觉是硬件晶振问题,您看这个想法合理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mouser,element14,rs,digikey应该能找到,就是贵一点

我一般就用淘宝,但不敢保证买到的就是真品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是对精度要求很高的话就用tcxo吧

主要是不起振,不是对精度有高要求

网友E:
量一下复位完成了吗?这个很重要呦

楼主:
引用 网友E:
量一下复位完成了吗?这个很重要呦

有时能复位有时不能复位,我感觉是因为晶振有时能振有时不能振,不知道复位与晶振有关系没

楼主:
有谁能上传个使用有源晶振的最小原理图吗?我听说使用有源晶振还要接上拉什么的?不是直接把输出管脚接到OSC_IN就可以了么?OSC_OUT还需要上拉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有时能复位有时不能复位,我感觉是因为晶振有时能振有时不能振,不知道复位与晶振有关系没 ...

没有复位置的找到原因问题就自然解决了。

网友F:
是不是CPU的问题呢?

网友G:
关键看看复位电路,晶振不起振 概率比较低,复位不正常的概率比较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有复位置的找到原因问题就自然解决了。

解决了,就是晶振问题,换有源晶振就解决了,但我还考虑怎么解决断电后计时器功能呢?用我的CR1220电池供电能持久工作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关键看看复位电路,晶振不起振 概率比较低,复位不正常的概率比较大啊!

复位没问题,貌似就是晶振问题,换有源的就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