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电源供电问题

楼主(2014-09-10):
一个元件有数据接口(正常的5v高低电平),电源接口。
电源接口分3组,
1、VDDH(36v 400ma)  GNDH
2、VDDL(36V 10ma 特别注明低干扰电源供电)  GNDL
3、VDD(5v )   GND

问题:
1、2个36v可以只用一个电源供电吗?在电源输入端接一个0.1uf的电容消除干扰
2、3组电源的地线可以接在一起吗?

网友A:
1、如果你的电路对电源没有什么要求,那么可以用一个。
2、如果你的电路对电源没有什么要求,那么可以共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