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题解答]
关于做标准光源和光敏问题~大神们啊 求解答啊(已解决)

楼主:
我现在要做一个光源 这个光源目的是测试用的  需要罩在光敏二极管上   D1是光敏二极管  我们用12位AD读取   软件那边规定的AD值读取范围为 580-658  这是由于工艺不同  我们放宽条件  决定的读取的范围     我想反着推回去 做一个符合这个范围的光源    我可不可以这样做   首先 我算出这个AD值范围上下限 对应的 电压值  然后  计算光敏上的电压  范围   纯理想的推导  光敏上的压降等于  光源LED上的压降然后去计算电流    最后去做一个恒流源  ?这样可以么 或者谁有好的方案

楼主(2014-09-10):
原理图部分在这

楼主:
LUM为AD采集端

网友A:
光源那么咋整,直接调电流到合适的参数咯?
否则你要通过计算得出光源那边就比较麻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光源那么咋整,直接调电流到合适的参数咯?
否则你要通过计算得出光源那边就比较麻烦了。

您好 你可不可以详细说下  我没看懂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 你可不可以详细说下  我没看懂

光源离光敏距离不同以及环境光不同都会影响到光敏端的电压。
不明白你说的光敏压降=光源LED压降
我都是先拿个恒流源在固定环境条件下调节到光敏端电压差不多了,然后再去搞光源端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光源离光敏距离不同以及环境光不同都会影响到光敏端的电压。
不明白你说的光敏压降=光源LED压降
我都是先 ...

你恒流源怎么搞的  我是一个套筒 套在光敏上 完全和外界光 隔绝   然后距离很近 也就1cm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恒流源怎么搞的  我是一个套筒 套在光敏上 完全和外界光 隔绝   然后距离很近 也就1cm ...

一开始测试那个实验室的啊,得到电流参数后就网上抄了一个电路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开始测试那个实验室的啊,得到电流参数后就网上抄了一个电路用的。

我想知道光的照度和 光敏电流的关系你是什么方法得到的?求个QQ技术交流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想知道光的照度和 光敏电流的关系你是什么方法得到的?求个QQ技术交流 ...

这个在光敏元件的手册里有的,你去下个手册就能看到。
我记得有那种图画出来的。

网友B:
楼主你好
请问此问题解决了吗?先把你的帖子标示成已解决了。
如果有空还请配合我们按照论坛置顶帖:本论坛中结帖方式 描述操作

下次建议在21ic专门版块发帖提问,可能会有更多熟悉此问题的大牛回答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