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车载CD无声音一般会是哪里坏了

楼主(2014-09-10):
(无正文)

网友A:
功放、DAC、信号切换,都检查下

网友B:
汽车音响系统维修技术

网友C:
内部线断了吧;

网友D:
先看看能否播放CD即进入播放模式,这时会有曲目、时间的显示,如果不能进入,说明是光头、主轴电机及相关伺服电路的问题,如果这方面正常说明问题出在后级电路,检查DA、前置放大、功放及扬声器接线等。弄懂原理,维修不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