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具和软件] CodeWarrior10.3编译器里怎么看一段程序运行时间啊?

楼主(2014-09-10):
通过串口连续向上位机发送加速度传感器的数据,CodeWarrior10.3编译器里怎么看数据发送的速度?

网友A:
楼主你好
利用内核的systick模块就可精确测量程序运行的时间(多少个core cycle)

网友A:
串口数据发送速度,你拿个示波器看一下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串口数据发送速度,你拿个示波器看一下就好了。

调试的时候不能看出来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调试的时候不能看出来吗

我就是想边调试边改延时函数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调试的时候不能看出来吗

Profiling and Analysis Users Guide.pdf里有提到这么用trace去看,但我也没测试过是否准确。
这个文件在CW10.3安装路径下就有。

网友A:
你要精确延时就不能用PIT吗?
如果你只想用软件延时,且精度要求非常高。
那么就可以用systick来测量函数执行时间。
关于systick的使用请参考:【经验分享】KL25 16位ADC最高转换率代码效率测试及采样测试“三,     ADC中断中代码效率测试”部分介绍。

网友B:
用SysTick呀,Cortex M0+、M4内核里不都有吗?
还很简单,论坛里就有例程

网友A:
引用 网友A:
你要精确延时就不能用PIT吗?
如果你只想用软件延时,且精度要求非常高。
那么就可以用systick来测量函数执 ...

7楼提到的帖子里有程序包,楼主你把systick那段拷贝到你程序里就可以用了。
非常精确,也很方便。

网友A:
楼主你好
请问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如果问题已经得到解决,还请配合我们按照 本论坛中结帖方式 中描述操作结帖。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