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个电路改进

楼主(2014-09-10):
电路如图,想要改成不用变压器方案,,改如何整,,感激!!!!
输入信号要求4.5MHz~7.5MHz,C1为模拟负载,,,本身负载应为MOS半桥,,,

网友A:
将变压器换成光藕

网友A:
看错了,共地,将变压器改为三极管C极经电阻接12V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错了,共地,将变压器改为三极管C极经电阻接12V

重新编辑,,有速度 要求,,,

网友A:
才8M的信号

网友B:
路过,回帖拿分来了

网友C:
是否可以考虑用二极管打成类似整流器的电路,我没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