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DISCOVERY开发板使用USART1下载程序失败

楼主(2014-09-10):
我现在手上有一块STM32F4-DISCOVERY开发板 主芯片是STM32F401VC
第一次使用STLINK连接板子时可以找到,后来程序被擦之后再也找不板子上的设备了,然后我又更改了boot模式(boot0=1,boot1=0)想通过USART1串口擦写程序,可是ST官网的Flash Loader始终连不上,但是STM32F030可以连上,不知道为什么啊,复位也用了,试的手都软了。
有哪位用过Flash Loader给STM32F401擦写程序的啊?
我在想 我的板子上主芯片是不是被保护了 所以使用STLINK连接找不到设备?

网友A:
STM32F4-DISCOVERY板子的串口,你和电脑怎么连接的?
外加USB转TTL模块连接?

网友A:
另外通过BOOT短接后,用ST LINK下载下程序看看;

网友B:
你是STLink找不到MCU,还是Flash Loader找不到?
Flash Loader找不到,不太奇怪,问题是STLink也找不到?你用板载的那个STLink还是外加的?
板载的,只要你没动过前面的SWD跳线,供电没问题,MCU没烧坏,不应该出现连不上的问题。锁死了不过是读不了,但不会出现找不到MCU。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STLink找不到MCU,还是Flash Loader找不到?
Flash Loader找不到,不太奇怪,问题是STLink也找不到?你 ...

之前使用的是USART1的PA9/PA10不行 后来使用USART2的PD5/PD6可以连上了 但是指示FLASH被读保护了 是不是因为FLASH被读保护了 所以用STLINK才找不到device core啊

网友C:
uart2不行,只能是Uart1和Uart3

这个问题我一周前遇到过。参考下面的连接: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 ... D350%26typeid%3D350

网友D(2015-10-08):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STLINK连接板子时可以找到,后来下了一个自己的程序。然后STLINK连接一直失败,Flash Loader和FlyMcu都连不上,不知道楼主解决了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STLINK连接板子时可以找到,后来下了一个自己的程序。然后STLINK连接一直失败,Flas ...

我的问题解决了 原因是ST flashloader版本太旧    然后在官网上重新下载一个最新的 就可以通过串口下载了

网友:
我用的Flash Loader Demo是2.7.0,还有更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问题解决了 原因是ST flashloader版本太旧    然后在官网上重新下载一个最新的 就可以通过串口下载了 ...

我用的Flash Loader Demo是2.7.0,还有更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用的Flash Loader Demo是2.7.0,还有更新的?

你可以去官网上再下载一个最新的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