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关于USB转TTL和USB转232【欢迎指导】

楼主(2014-09-10):
USB转TTL是指通过这个模块,可以实现模块的出口可以直接和MCU的TXT,RXT相连,不需要电路板上搭载MAX232芯片,电路原理图如下
1.可以用PL2303直接实现USB(TTL)到232(TTL)的转换,不需要另外加MAX232的转换

PL2303的RXD和TXD可以直接和单片机的TXD和RXD相连,不需要加MAX232芯片
2.也可以使用CH340T/CH341T直接实现USB(TTL)到232(TTL)的转换,不需要另外加MAX232的转换

CH340T/CH341T的RXD和TXD可以直接和单片机的TXD和RXD相连,不需要加MAX232芯片
3.既然可以直接相连,为什么我们电路板上还需要加232芯片呢,这是因为,TTL电平不适合远距离传输,所以我们需要先把传输的信号经USB转换为TTL(PL2303,CH340T/CH341T芯片),再把TTL电平转换为232电平方便传输(MAX232芯片),然后再在电路板上方一块MAX232芯片,将232电平转换为TTL电平,与MCU连接。

网友A:
无力吐槽

网友A:
不过,没有232芯片的线也做成DB9头子卖?

网友B:
TTL和232,只是电平不一样;
USB转过来的都是TTL电平,转成232再加电平转换芯片,比如MAX232;

楼主:
引用 网友B:
TTL和232,只是电平不一样;
USB转过来的都是TTL电平,转成232再加电平转换芯片,比如MAX232; ...

CH340R转过来的不就是232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