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蓝牙专业术语概述A-D

楼主(2014-09-10):
    拿到蓝牙产品的介绍,是不是有很多专业词汇看不懂,甚至还被一些缩写词搞到头大?
    接下来几天,我们将重点推介蓝牙专业术语,方便大家查阅!

    1G 第一代 First generation第一代模拟蜂窝电话技术
    2.5G 第 2.5 代 Second-and-a-half generation.
    2G 第二代 Second generation
    2-in-1 Handset 2-in-1 Handset 二合一手机 用户的手机除了具有一般手机的功能外,还用作提供网络连接服务的基单元。
    3G 第三代Third generation
    3-in-1 Wireless Communication三合一无线通信
    802.11 WLAN   一个由 IEEE 制定的无线局域网标准

A

    Acceptor 接收器
    Access Code 访问码 每个基带的信息包其开始部分是访问码,访问码可以是如下三种类型之一:CAC、DAC 和 IAC。CAC 包括 preamble, sync word 和 trailer 位,其总长为 72 位。一旦作为不带包头(packet header)的自包含信息传输时, DAC 和 IAC 就不包括 trailer 位,其长度达到 68 位。
    ACCY Accessory 附件
    ACK Acknowledge 确认
    ACL Asynchronous Connectionless Link 异步无连接
    ACL link Asynchronous Connection-Less link 异步链路链接 蓝牙系统中定义的两种数据链路之一。这是个在 LMP level 上创建的两种设备之间的异步链接(分组交换)连接。这种类型的链接主要用来发送ACL (异步链路)包。另外一种数据链接类型是 SCO
    ACO Authenticated Ciphering Offset 经过认证和加密
    Active Mode 活动模式 蓝牙设备主动参与信道的传输工作。在此模式下,主设备可以调度不同的子设备之间的信息传输。除此之外,活动模式还支持按照规则进行传输,以使得子设备在信道上保持同步。处于活动模式的子设备监听来自主设备的信息包。如果活动的子设备未设定地址,它将处于休眠(暂停)状态,直到在下一周期,接收到主设备新发送的信息。
    AG Audio Gateway 语音网关
    AM_ADDR Active Member Address 活动成员地址 由3 位组成。只有信道上的子设备处于活动模式下,该地址方为有效的。有时也称为蓝牙设备的 MAC 地址
    AMPS Advanced Mobile Phone Service 高级移动电话服务
    AP Access Point 接入点
    API Application Programming Interface 应用编程接口
    Application Layer Application Layer 应用层
    AR_ADDR Access Request Address 访问请求地址 由处于暂停模式的子设备使用,在访问窗口中,用来测定子设备到主设备的传输信息时,子设备所在的地址,此时,子设备可以发送访问请求信息。仅适用于子设备处于暂停模式,而且该地址不必唯一。
    ARQ Automatic Repeat request 自动重复请求
    ARQN Automatic Repeat request Number自动重复请求数,占1位的确认指示位,指示数据源是否成功地传输了带有CRC的payload数据
    AT Command Handler AT指令处理程序
    ATM Asynchronous Transfer Mode 异步传输模式
    Authentication 鉴定
    Authentication device 验证设备
    AUX 异步链路 (ACL link)数据包的类型之一,一个 AUX1 包括了 DH1 包,但不带 CRC 码。它可以最多装载 30 字节的信息。
B
    BB Baseband 基带 描述了数字信号处理的标准硬件部分:蓝牙链接控制器,有基带协议和其他底层的链接规程。
    BD_ADDR Bluetooth Device Address 蓝牙设备地址 每个蓝牙收发器被分配了唯一的一个 48 位的设备地址,该地址包括 24 位的 LAP 域,16 位的 NAP 域和一个 8 位的 UAP 域。
    BER Bit Error Rate 比特误码率
    Bluetooth 蓝牙 一个关于数据和语音无线通信的开放标准。它是低成本的,短距离无线连接方案,适用于静止的和移动通信环境。
    Bluetooth Clock 蓝牙时钟 每一个蓝牙设备有一个内部系统时钟, 用来决定收发器的时序和跳频。该时钟不会被调整或者关掉。该时钟可以作为一个 28 位计数器使用,其 LSB 位的计数周期是 312.5us,即时钟频率为 3.2kHz。
    Bluetooth device class 蓝牙设备分类 该参数用于指出设备类型,以及所支持的服务类型。在设备发现过程中,将接收到设备的类信息。
    Bluetooth device type 蓝牙设备类型
    Bluetooth service type 蓝牙服务类型 一个蓝牙设备提供给另外设备一项或者一项以上的服务。服务信息在蓝牙设备分类参数的服务类别(service class)域中进行了定义。
    Bond 绑定
    Bonding 绑定
    Browser 浏览器
    BT Bandwidth Time 带宽时间
    BT Bluetooth 蓝牙
    Bluetooth SIG   Bluetooth Special Interest Group 蓝牙特殊兴趣小组
    Bus 总线
    Business card 商务卡(电子版)等同于打印出的商务卡,可以看作一个文件,可以在蓝牙设备之间进行交换。
C

    CAC Channel Access Code 信道访问码
    CC Call Control 呼叫控制
    CDMA Code Division Multiple Access码分多址 CDMA 是项数字蜂窝通信技术,每个呼叫都有一个单一的代码作为标识。多个呼叫可以组合在在单一频率下,CDMA 使用了扩充带宽技术进行无线通信,CDMA 是对 AMPS 和 TDMA 蜂窝技术的改进。
    CDPD Cellular Digital Packet Data 蜂窝数字分组数据
    Channel 信道 两个设备在 L2CAP 层所建立的逻辑连接,服务于单一的应用或者高层协议。
    Channel (hopping) sequence 信道跳频序列 这是个由 79 种频率组成的伪随机序列 (对于 23MHz system 系统来说,是 23 种) ,使用微微网中主设备的蓝牙设备地址(BD_ADDR), 可以计算出这些频率。序列的的相位可以通过对主设备的时钟的预测计算出来。信道跳频序列周期很长,在短时间内不会出现重复。在短时间内,跳频均匀分布在 79MHz 的范围内。参见Frequency sequence。
    CS Circuit Switched 回路转换 网络的一个应用,采用专用线路来发送信息。同一时间,只有一个用户可以使用该回路。
    Circuit Switched Bluetooth蓝牙回路转换 网络的一个应用,采用专用线路来发送蓝牙数据。
    Circuit Switched Cellular/Radio 回路转换蜂窝/无线
    CL Connectionless 无连接
    CLK 时钟 通常指主设备的时钟,用来在微微网中进行定时。
    CLKE 时钟估计 子设备对主设备的时钟的估计,用于将子设备与主设备之间的同步。
    CLKN 本地时钟 当前的蓝牙设备的时钟。
    CO Connection-oriented 面向连接
    COBS consistent overhead byte stuffing一致开销字节填充法
    CoD class of device 设备分类
    CODEC Coder Decoder 编解码器
    COF Ciphering Offset 加密补偿
    Connectable device可连接设备 在允许范围内的蓝牙设备,可以响应寻呼信息,并且建立连接。
    Connectable mode可连接模式
    CP Call processing 呼叫处理
    CP Capability Provider 能力提供者 本地设备的一个模块可以提供服务给其他模块,协议栈模块 (RFCOMM, L2CAP) 就是个能力提供者。诸如 OBEX 和 ESC-AT 中的应用接口模块 (application interface modules)也是个能力提供者。事实上,任何模块只要注册了一个端口,只要以让其他模块连接上去,那么该模块就是个能力提供者。
    CPU Central Processor Unit 中央处理器
    CRC Cyclic Redundancy Check 循环冗余校验 这是个添加到数据包中的 16 位码,用来判断 payload 数据传送得是否正确,带有 CRC 数据的 payloads 仅能由 DM, DH 或者DV 包来携带。该 CRC 码由 CRC-CCITT 多项式生成,0x11021 (hex)。
    CTC Computer Test Commands 公用交换电话网,即普通的电话网
    CTP Cordless Telephone Profile 无绳电话应用
    CVSDM Continuous Variable Slope Delta Modulation 连续可变斜率增量调制

D
    DAC Device Access Code 设备访问码 用于寻呼状态、寻呼扫描和寻呼响应子状态,其代码来自于设备的蓝牙设备地址(BD_ADDR)。
    DC Bias Direct Current Bias 直流补偿
    DCE Data Communication Equipment 数据通信设备
    DCE Data Circuit-Terminating Equipment 数据电路端连接设备
    DCI Default Check Initialization 缺省的检查初始值 在蓝牙技术中,DCI 定义为 0x00 (16 进制) 。
    DCID Destination Channel Identifier 目的信道标识 对于 L2CAP 传送来说,是作为 设备的本地终点使用的。它代表接收消息的设备的信道终点。它仅仅是个设备的本地名。参见 SCID。
    DD API Device Driver API 设备驱动程序API
    Destination 目标蓝牙设备 用来接收另外一个蓝牙设备的动作。发送动作的设备称为源蓝牙设备(source)。目标蓝牙设备通常是已建立好的连接的一部分,但也有例外。(例如在 inquiry / page 过程中)。
    Device Discovery 设备发现 一种请求和接收蓝牙地址,时钟,设备类别等的机制。
    Device Layer 设备层
    Device name 设备名称
    Device security level 设备安全级别 根据设定的安全级别,可以拒绝对某设备的访问。有两种级别的设备安全级别:可信任设备和不可信任设备。
    DH Data-High Rate Data 高速率数据 用于异步链接(ACL link)的高速率数据的包类型。DH1 包类似于 DM1 包,只有一点不同:payload 中的信息没有进行前向纠错编码(FEC)。这意味着DH1 包可以在一个时隙中,携带多达 28 字节的信息。DH3 包也与此类似,只有一点不同:它可以覆盖多达三个时隙,并且包含 185 字节信息。同样, DH5 包可以覆盖到五个时隙,并且包含多达 341 字节的信息。
    DIAC Dedicated Inquiry Access Code 专用查询识别码 用于查询某个特定类型的设备。
    Discoverable device 可发现设备 在规定范围内,可以响应查询信息的蓝牙设备。
    DLCI Data Link Connection Identifier 数据链接连接标识 这是个 6 位标识,表示正在进行的客户和服务器之间的连接,用于 RFCOMM 层。
    DM Data - Medium Rate Data 中等速率数据 用于异步链接(ACL link)上的中等速率数据的包类型。DM1 包仅携带信息数据,包含了一个 16 位的 CRC 码和 18 字节的信息。它们使用 2/3 前向纠错编码(FEC),该包仅仅覆盖到一个时隙。DM3 包与此类似,仅仅覆盖三个时隙,可携带多达 123 字节信息,DM5 可以覆盖多达五个时隙,可以携带 226 字节信息。
    DSP Digital Signal Processor 数字信号处理器
    DSR Data Set Ready 数据装置就绪
    DT Data Terminal 数据终端
    DTE Data Terminal Equipment 数据终端设备
    DTMF Dual Tone Multiple Frequency 双音多频应用
    DUT Device under Test 测试中的设备
    DV Data Voice 数据语音 用于同步链接(SCO link)的传输数据和语音的包类型,该包划分为大小为80 位的语音域和大小为 150 位的数据域。语音域没有采用前向纠错编码(FEC),但数据域采用了2/3 前向纠错编码(FEC),语音和数据域完全分开处理。语音域的数据采用常规的同步链接(SCO)数据处理方式,不再进行重发,这意味着语音域的内容总是新的,数据域则要检查是否出错,如有必要,就进行重发。
    DWDM Dense Wavelength Division multiplexing 密集波分复用

未完待续~~~

网友A:
好多术语;

网友B:
感谢楼主普及蓝牙专业术语,好多都没有听过呢,跟贴学习。感谢分享!

网友C:
看来蓝牙协议也不好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