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关于stm32 IAP升级程序

楼主(2014-09-10):
@香水城     可以指导下吗?   现在出了点状况  不知道怎么解决

楼主:
目前是这样

楼主:
求大家指导下IAP啊

网友A:
似乎是校验错误,STM32官方的那个例程可以用的。2年前我试过了,后来改成RF更新的版本,因为产品需要。
后来移植到STC的MCU上也一样的正常。
你详细看看STM32的文档,有说明的。

或者你打电话给STM32,骂他们一顿,他们会协助你的。
否则就开一贴说STM32如何烂,STM32的水军(包括我)就会挺身而出的。:lol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似乎是校验错误,STM32官方的那个例程可以用的。2年前我试过了,后来改成RF更新的版本,因为产品需要。
后 ...

噗    你说的我竟然无力反驳

楼主:
引用 楼主:
噗    你说的我竟然无力反驳

能说下你qq吗   我用的最小系统板    然后里面也改了点   所以希望你能稍微指导下

网友B:
IAP,你都移植成功过,怎么这里就错了呢,单看那个图也看不出个所以然来啊,还是说具体些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IAP,你都移植成功过,怎么这里就错了呢,单看那个图也看不出个所以然来啊,还是说具体些吧 ...

没有成功过啊

楼主:
引用 楼主:
没有成功过啊

每次基本发2包数据  然后就断了     最后就出现这个了

网友B:
你说说吧,要不把程序弄上来,一起分析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说说吧,要不把程序弄上来,一起分析一下

我加你QQ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加你QQ吧

网友A:
STM32的例程是使用超级终端的Ymodem来传输的,注意其数据包格式。包号为0的是文件名及相关的一些参数,这是短包。然后,数据包中,文件长度超过128字节的就会有长包,1024字节。
其它就是一些短命令,熟悉串口通信的,秒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M32的例程是使用超级终端的Ymodem来传输的,注意其数据包格式。包号为0的是文件名及相关的一些参数,这是 ...

额    我是生成的bin文件  然后直接用超级终端选ymodem协议 发送的

楼主:
还有人用过stm32的 IAP吗

网友C:
接收字节不够?没接收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接收字节不够?没接收完

不知道啊    是不是内存大小没给够啊

网友:
bootloader大小,APP大小总共不能超过Flash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似乎是校验错误,STM32官方的那个例程可以用的。2年前我试过了,后来改成RF更新的版本,因为产品需要。
后 ...

大哥   给下你qq    咱讨论下IAP    我现在做到下载成功了    但就是不能跳转到app程序上去

网友A:
我年纪比较大,不用QQ微信之类。。。

网友D:
用官方历程是可以的,我在项目上用了,你看看你的中断向量的设置,还有你应用程序的下载地址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