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发热怎么回事

楼主(2014-09-10):
只是线圈由交流220v换成直流12v。触点没有变化。都是控制36v 400w的加热管。继电器手册http://wenku.baidu.com/link?url= ... KGcuUVW6Vl1jYqtAhEu
原来的继电器线圈AC220v的,触点30A/240VAC  30A/28VDC,基本不热
现在换成直流12v线圈的,触点不变30A/240VAC  30A/28VDC,发热都烫手,怎么回事呢,怎么办

驱动继电器电路图

网友A:
线圈会发热,触点有接触电阻也会发热。你测试这两项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线圈会发热,触点有接触电阻也会发热。你测试这两项看看。

摸起来感觉是触点发热,因为摸触点外面的接线都热,线圈的不热。但是原来一点不热啊

网友B:
这款继电器的接触电阻最高时达100毫欧,按发热管的400W/36V = 11.111A计算,触点发热超过12W,烫手正常。可以考虑换低接触电阻的继电器,比如某些接触电阻只有几个毫欧的汽车继电器;也可以考虑将开关元件换成合适的MOSFET试试。

网友C:
继电器是否频繁动作?

网友D:
可能触点或线圈引起的;
换更大功率的看看;

网友C:
这样的改动,会使接点的开合过程延长,接点承受的电流变小,如果继电器频繁动作,接点会发热。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这款继电器的接触电阻最高时达100毫欧,按发热管的400W/36V = 11.111A计算,触点发热超过12W,烫手正常。可 ...

你说的有道理,但是手册给出的接触电阻是在24VDC1A的条件下测出来的,至于在36V11A情况下阻值不好说,但是估计该接触电阻也不小。比较大的可能还是接触电阻太大,引起发热,十多瓦,不发热才怪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款继电器的接触电阻最高时达100毫欧,按发热管的400W/36V = 11.111A计算,触点发热超过12W,烫手正常。可 ...

提到汽车继电器,好熟悉啊,90年代我毕业后在内地做了几年的客车设计,跑广东后发现,好多继电器都比以前用的汽车继电器差很远啊。。。还有车上用的线,深圳的华强北很难买到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继电器是否频繁动作?

不频繁。只是工作15分钟,就休息一会,在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款继电器的接触电阻最高时达100毫欧,按发热管的400W/36V = 11.111A计算,触点发热超过12W,烫手正常。可 ...

原来的触点也是一样的,为什么不发热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样的改动,会使接点的开合过程延长,接点承受的电流变小,如果继电器频繁动作,接点会发热。 ...

线圈变化对触点有影响吗?不频繁,连续工作15分钟左右。但基本5分钟就已经比较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提到汽车继电器,好熟悉啊,90年代我毕业后在内地做了几年的客车设计,跑广东后发现,好多继电器都比以前 ...

关键是触点都是一样的,只是线圈换了啊。原来不热啊

网友F:
触点的内阻和线圈的功率和效率有关,电磁力越大,触点压力大,内阻就小。

网友G:
接触电阻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F:
触点的内阻和线圈的功率和效率有关,电磁力越大,触点压力大,内阻就小。 ...

你的意思是12v线圈没有220vac线圈产生的磁力大,导致触点接触不足够好吗?导致触点电子变大?

线圈虽然不同,但产生的电磁力也应该足够大去吸引触点,紧密吸合吧?

继电器电路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款继电器的接触电阻最高时达100毫欧,按发热管的400W/36V = 11.111A计算,触点发热超过12W,烫手正常。可 ...

不是12w是1.2w吧???

你找出公式算算嘛

网友H:
我感觉是线圈电压低,吸力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感觉是线圈电压低,吸力不够。

如果是那样,产品的触点就不该设计出那么高功率的呀

网友C:
改后和改前,通过线圈的电流有效值应相等。即使相等,触点的动态特性也会变差。

网友F: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12v线圈没有220vac线圈产生的磁力大,导致触点接触不足够好吗?导致触点电子变大?

线圈虽然不 ...

我们只是举出可能的原因,具体要你自己排除了。
我们没有实物是猜想,你就得实际测试。
触点的内阻和压降,你总该测试过吧?
线圈的电流和电压,该测试过吧?
做事情要有数据!当官的也有GDP等数据指标呢。

网友I:
感觉14楼分析得很有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改后和改前,通过线圈的电流有效值应相等。即使相等,触点的动态特性也会变差。 ...

这个怎么考虑呀?这个不是继电器厂家的事情吗?12v线圈和220v线圈的电阻也是不同的,手册里面有。不论线圈电压多少,都应该能使触点紧密结合呀?既然触点都设计了那么高的负载能力

网友B:
引用 楼主:
原来的触点也是一样的,为什么不发热呢

需要去买只数字式的毫欧表量一量
  或者找两块普通的四位半数字表,一个量触点的电流,一个量触点的压降,大概可以查出来两种继电器的区别

  线圈不同有对触点影响的可能,磁路结构、材质也会影响触点的性能

你看我1楼驱动继电器线圈的电路有问题吗
是的 发热比原来大了10多倍。但这是什么造成的呢?产品辨识触点都是30A 250VAC呀?只是线圈不同。可能是线圈造成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需要去买只数字式的毫欧表量一量
  或者找两块普通的四位半数字表,一个量触点的电流,一个量触点的压降 ...

原来的触点压降0.11  现在的触点压降0.38   电流由计算得到大概12a。此时的电阻也都不太大啊。
线圈电压11.55

那就是原来的触点功耗1.3W,12A电流时接触电阻约9毫欧,一般尺寸的继电器发热不是很明显;现在的触点功耗4.5W,接触电阻约30毫欧,发热大几倍

楼主:
引用 楼主:
原来的触点压降0.11  现在的触点压降0.38   电流由计算得到大概12a。此时的电阻也都不太大啊。
线圈电压11 ...

是的 发热比原来大了几多倍。但这是什么造成的呢?产品辨识触点都是30A 250VAC呀?只是线圈不同。可能是线圈造成的吗

网友J:
25楼已经明显说明了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J:
25楼已经明显说明了问题……

是的,找到原因了。但什么导致呢,产品标示触点都是30a  250vac的。为什么不同呢。跟线圈有关系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原来的触点压降0.11  现在的触点压降0.38   电流由计算得到大概12a。此时的电阻也都不太大啊。
线圈电压11 ...

从红框里的参数看,这个继电器至少AC线圈的参数虚标的可能性相当大。
一般同样结构的继电器,直流线圈的释放电压约为额定值的10%,DC线圈的参数没什么问题;交流线圈的释放电压一般为额定值的30%,但它仍标10%就有问题。另外触点的发热与线圈的电阻之间没有直接的关系,仅与触点接触电阻指标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红框里的参数看,这个继电器至少AC线圈的参数虚标的可能性相当大。
一般同样结构的继电器,直流线圈的 ...

ok 谢谢你 我懂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 发热比原来大了几多倍。但这是什么造成的呢?产品辨识触点都是30A 250VAC呀?只是线圈不同。可能是线 ...

对厂家来说,这种结构的继电器,30毫欧的接触电阻在设计范围之内,过12A发热是可以接受的。
  对设计使用者来说,可能就不会被接受。接触电阻受很多因素影响,有线圈、结构等原因,或者外部电压与额定值的差别,也可能是个体的离散性,两种都多测几个同型号的看看,也许你用的220Vac线圈的那一个刚好是接触电阻比较小的,或者是220Vac实际电压比较高导致的?

网友K:
换用银触点继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K:
换用银触点继电器。

求推荐型号品牌。现在这个价格还很贵呢?当初我就想换个的,但老头不同意

网友K:
引用 楼主:
求推荐型号品牌。现在这个价格还很贵呢?当初我就想换个的,但老头不同意 ...

这个你在网上搜吧,我手头没有现成资源。

网友L:
220V线圈用12V驱动的磁力肯定不一样!…楼主的意思是:手扶拖拉机的发动机来驱动99坦克吧?…
   你太有才了!…

网友M:
测量一下导通时线圈两端的电压,会不会是管子没有驱动到饱和,压降大,导致继电器吸合不好,触点接触电阻变大?

楼主:
引用 网友M:
测量一下导通时线圈两端的电压,会不会是管子没有驱动到饱和,压降大,导致继电器吸合不好,触点接触电阻变 ...

怎么测线圈的压降呢,电路图在1楼。我测继电器线圈两端就是12v啊

楼主:
引用 网友L:
220V线圈用12V驱动的磁力肯定不一样!…楼主的意思是:手扶拖拉机的发动机来驱动99坦克吧?…
   你太有才 ...

不论你多大的线圈,既然标示了有那么大的触点能力,就该能用呀。那是继电器厂家的事情不是吗

网友M:
引用 楼主:
怎么测线圈的压降呢,电路图在1楼。我测继电器线圈两端就是12v啊

既然你在继电器的线圈两端测到12V,那就没有这个问题,J34的1、2脚是连接继电器的线圈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M:
既然你在继电器的线圈两端测到12V,那就没有这个问题,J34的1、2脚是连接继电器的线圈的吧? ...

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