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引脚电平问题

楼主(2014-09-10):
Cortex-M3是3.3V的,它的输出脚能不能直接控制5V的元件;输入脚能不能直接检测0-5V逻辑电平;中间是否要接3.3~5V电平转换器件?

网友A:
手册上应该有说明的吧,貌似有的引脚可以。

网友B:
并不是所有引脚耐5V的;
耐5V的引脚:
1、你接个5V的输入信号,最好输入串电阻或加电平转换,不加也不会损坏IO;
2、输出
   3.3V的ARM,控制5V的设备,IO输出小于3.3V,如果是3.3V后面的设备也可以识别,当然可以控制;
   必须达到或接近5V才能控制的话,输出也需要电平转换;

网友C:
这个和芯片自身GPIO的特征有关系。有的可以,有的不行。控制5V的器件可以上拉。

网友D:
这个数据手册里边有详细的介绍:

网友E:
Cortex-M3是3.3V的,它的输出脚能不能直接控制5V的元件;
-----不能。
输入脚能不能直接检测0-5V逻辑电平;中间是否要接3.3~5V电平转换器件?
----可以,不需要接电平转换器件。

网友F:
好好看下芯片的数据手册吧

网友G:
应该好好分析哈TTL端口和ViN端口了。。

网友H:
只有那些注明了可以接受5v电平的引脚才可以直接连接5v的输入,否则要损坏引脚。

网友I:
5V的系统,大多数认为3V已经是高电平了,至于具体是TTL还是COMS我忘记了
实在不行,你还可以上拉加设置为输入,一样是5V

一般ARM系列的芯片,大多数管脚都能够耐受5V的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