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MFG工具下载uboot,串口无打印输出

楼主(2014-09-10):
您好!
我们目前使用了imx6D芯片自己开发了一块工业控制测试盒,目前硬件刚到手开始调试;
我们设计uboot烧写在spi flash中,kernel为tftp下载,rootfs使用nfs
使用的SDK为L3.0.35_4.1.0_ER_SOURCE_BSP
我们按照mfg工具说明将cfg.ini进行了修改,由于ucl2.xml中无imx6D,
于是我们选取了MX6Q-Sabreauto-SPI_NOR & SD card
并将对应的uboot镜像替换为我们编译出来的load版uboot,其中管脚配置及串口号都已修改,
但是串口终端却没有打印,uboot board_init函数中对gpio进行拉高拉低测试也不起作用,感觉uboot并没有跑起来的样子;
但mfg工具却显示load uboot。。。。kernel一直到jump to OS image就停住了;
请帮忙看看可能是什么原因,十分感谢!
PS:DDR设计与开发板一致,型号没有更换。

网友A:
楼主你好,你使用i.mx6D系列的处理器,所以你在使用mfgtool烧写工具时候要使用Mfgtools-Rel-4.1.0_130816_MX6DL_UPDATER这个版本的,你帖子中的Mfgtools-Rel-4.1.0_130816_MX6Q_UPDATER.gz版本是给i.mx6q使用的。

网友A:
楼主你好,你试一下Mfgtools-Rel-4.1.0_130816_MX6QDL_UPDATER.gz的这个版本的试一下,如果还是不可以的话,再给我回复哈~~

楼主:
版主,感谢您的回答,我们在官网找到imx6D系列处理器,自动找到如下链接:
IMX_6DQ_MFG_TOOL  : Tool and documentation for downloading OS images to the i.MX 6Quad and i.MX6Dual.
Size (K): 75779 Format: gz Rev #: L3.0.35_4.1.0 Modified: 9/5/2013
您说的Mfgtools-Rel-4.1.0_130816_MX6DL_UPDATER好像是选择imx6dl后链接到的,好像不是对应我们这款芯片的。
不过我试一下,稍后再回复,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版主,感谢您的回答,我们在官网找到imx6D系列处理器,自动找到如下链接:
IMX_6DQ_MFG_TOOL  : Tool and d ...

好的,再联系哈~~

楼主:
您好,我使用Mfgtools-Rel-4.1.0_130816_MX6DL_UPDATER进行测试了,无法识别设备。
另外,之前我们测试,下载时DDR似乎是有时钟的。

楼主:
有点怀疑是DDR配置问题,但是硬件设计与开发板一致,按道理说应该使用默认配置就是好的。
编译uboot选用的config也是imx6q的,flash_header.S走的DDR配置分支似乎也应该正确。
请各位高手看看有哪些可能的原因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我使用Mfgtools-Rel-4.1.0_130816_MX6DL_UPDATER进行测试了,无法识别设备。
另外,之前我们测试,下 ...

楼主你好,你应该使用Mfgtools-Rel-4.1.0_130816_MX6Q_UPDATER.gz进行下载的。因为你使用的是i.mx6D的芯片。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点怀疑是DDR配置问题,但是硬件设计与开发板一致,按道理说应该使用默认配置就是好的。
编译uboot选用的c ...

楼主你好,你这里DDR是没有问题的,看到你帖子中显示load uboot。。。。kernel一直到jump to OS image就停住了,所以应该是你写到flash上有问题。

网友A:
楼主你好,你这里将uboot烧写在spi flash中,请问你有修改Mfgtools-Rel-4.1.0_130816_MX6Q_UPDATER中的ucl2.xml 文件吗?使用默认的肯定是不可以烧写成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你这里将uboot烧写在spi flash中,请问你有修改Mfgtools-Rel-4.1.0_130816_MX6Q_UPDATER中的ucl2 ...

您好!在之前的帖子提到过,我使用的是其中一个配置MX6Q-Sabreauto-SPI_NOR & SD card
但是我对ucl2进行了修改,将其中指定的镜像也换成我们自己编译好的uboot
如果DDR没有问题,Flash烧写有问题的话
那Jump to OS后load版uboot运行时不是也应该先有串口打印吗?到烧写失败的时候才停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在之前的帖子提到过,我使用的是其中一个配置MX6Q-Sabreauto-SPI_NOR & SD card
但是我对ucl2进行 ...

有可能是你文件ucl2中的u-boot烧写的代码不对,导致无法烧写。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在之前的帖子提到过,我使用的是其中一个配置MX6Q-Sabreauto-SPI_NOR & SD card
但是我对ucl2进行 ...

楼主你好,你把你的ucl2文件发给我一下,我看看你是如何修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你把你的ucl2文件发给我一下,我看看你是如何修改的。

您好!非常感谢您的帮助。
问题已经解决了,虽然最终还是不是很清楚。
我们首先uboot中改了DDR大小,然后又将LVDS上电注释掉,就跑下去了。
然后DDR又改回去也是可以的。
不管怎么样,都是软件问题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非常感谢您的帮助。
问题已经解决了,虽然最终还是不是很清楚。
我们首先uboot中改了DDR大小,然后 ...

好的。欢迎有什么不明白的或者问题,继续在论坛中创帖提问哈,我们一起交流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