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请问这个错误怎么调试

楼主(2014-09-10):
函数没问题 但是用XCB编译后就产生了这个错误 用的是MPLAB X IDE

求高手解答,谢谢!

网友A:
xc8不能递归。

网友B:
看不懂简单的英文?

楼主:
引用 网友A:
xc8不能递归。

恩 我想知道遇到这种情况怎么调试?重新写代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不懂简单的英文?

额 看懂了 但是我想问下这种情况下该怎么做?谢谢了

楼主:
这是递归函数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是递归函数

所有递归函数都可以用非递归方式实现,也许代码效率不同,但是一定能实现。

网友C:
在keil中递归调用函数是要特殊生命的,在IDE中,就不是很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