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ART信号的电平幅值有1.8V的吗 ?

楼主(2014-09-10):
(无正文)

网友A:
1、可以确定:有这种规格的。
2、查查SP3203等,支持1.8V逻辑

楼主:
谢谢!

匿名  2014-9-10 19:15
现在做淘宝不容易的  骗子很多 还是小心点好  多到淘宝大学 和淘宝论坛里面学习些  还有另外一些学习淘宝的平台里面学习  做好淘宝有很多东西需要学习的,看我回答名,加我就行了

网友B:
1. UART电平取决于你的处理器、单片机IO电压,如果IO电压是1.8V,那么UART肯定也是1.8V电平的。不过据我了解,IO电压1.8V的处理器不多。低压IO的处理器一般在低功耗行业用的多吧。UART最多的还是3.3V了
2. 这个很多,如2楼推荐的芯片,直接支持1.8V的RS232收发器。当然也可以使用电平转换芯片1.8V转3.3V,再加收发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UART电平取决于你的处理器、单片机IO电压,如果IO电压是1.8V,那么UART肯定也是1.8V电平的。不过据我了 ...

谢谢大侠指点!

说的太好了,学习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