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UART4 中断问题

楼主(2014-09-10):
         问题:无法在UART4中断中正常检测到发送中断。

      我现在每100MS 了一次,0xAA 的数据,
      void uarttx_onedata(void){
        USART_ITConfig(UART4, USART_IT_RXNE, DISABLE);
        USART_SendData(UART4,0xAA);
        USART_ITConfig(UART4, USART_IT_TXE, ENABLE);
}
        在中断里设置断点有进入中断了..

void UART4_IRQHandler(void)
{
        // 接收 中断
        if(USART_GetITStatus(UART4,USART_IT_RXNE) == SET)   // 有执行到
        {
             USART_ClearITPendingBit(UART4,USART_IT_RXNE);       //断点在这里无法执行到。
        USART_ITConfig(UART4, USART_IT_RXNE, ENABLE);
        }

    //发送中断?
    if(USART_GetITStatus(UART4,USART_IT_TXE) == SET)       // 有执行到
        {
          USART_ClearITPendingBit(UART4,USART_IT_TXE);           //断点在这里无法执行到。
          USART_ITConfig(UART4, USART_IT_TXE, DISABLE);
        }
        //发送完成
        if(USART_GetITStatus(UART4, USART_IT_TC) != RESET)    // 有执行到
        {
         USART_ClearITPendingBit(UART4,USART_IT_TC);          //断点在这里无法执行到。
         USART_ITConfig(UART4, USART_IT_TC, DISABLE);
        }
}

         请问一下是那里设置不对呢。 我有去问了度娘,没有找到答案。
                     如何在MDK 下看进入中断后的相应中断标置位呢?

楼主:
是时钟没有开对,,打搅了,,

网友A:
解决了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