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款不会对交流造成短路的直流恒流源

楼主(2014-09-10):
如图。变压器一次侧为220V交流电,二次为直流恒流源,我们现有的恒流源会造成变压器二次侧的短路有没有一款不造成短路的.

网友A:
大部分恒流源是不怕输出短路的,你说的短路是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部分恒流源是不怕输出短路的,你说的短路是什么意思?

我们现在就按照上图的电路接上以后发现:恒流源不能输出,左侧串联的电流表(图中没画)飙升到了10A左右。好像就和二次侧直接短路差不多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部分恒流源是不怕输出短路的,你说的短路是什么意思?

我所说的短路是直流恒流源把交流给短路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所说的短路是直流恒流源把交流给短路了

可能是恒流源本身有故障,或者你没有在二次侧加整流桥滤波等?!
你找个合适的直流电源试试

网友B:
应该买的负载设计有问题,或者你们自己使用不当;

网友C:
变压器的线圈的直流电阻是很低的,会使直流源短路;
变压器线圈不允许大电流的直流偏置,它会使铁心磁饱和。

网友C:
你的电路结构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按照樓主描述恆流沒輸出,而AC220v電流10A,請問這10A跑到那里去。明明就是二次側短路了。量一下二次側端電 ...

一次侧的是交流。二次是直流。我就是说的“短路”,二次侧的恒流源相当于短路了。现在就是求一款不会将交流短路的恒流直流源。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电路结构有问题。

这个是行业标准里的电路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变压器的线圈的直流电阻是很低的,会使直流源短路;
变压器线圈不允许大电流的直流偏置,它会使铁心磁饱和 ...

对,就是要给二次的线圈加入恒流直流源。
这个是测量“直流磁化电流”,

网友E:
把图贴上来看看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恒流源本身有故障,或者你没有在二次侧加整流桥滤波等?!
你找个合适的直流电源试试 ...

我们开始的时候用整流桥弄得,不行,分析着是整流桥把交流给半波短路了。
后来用的买来的电源。
自己没有加入整流桥什么的。
发现还是不行,所以来求一款不会把交流短路的恒流直流源。

网友F:
你需要的不是直流恒流源。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需要的不是直流恒流源。

是什么啊

网友G:
明明是变压器二次绕组使恒流源短路,哪里来的“我们现有的恒流源会造成变压器二次侧的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G:
明明是变压器二次绕组使恒流源短路,哪里来的“我们现有的恒流源会造成变压器二次侧的短路”?
...

明明是变压器二次绕组使恒流源短路
这个是没问题的,我们就是要“变压器二次绕组使恒流源短路”,恒流源嘛,短路也是恒流的。

“我们现有的恒流源会造成变压器二次侧的短路”
这个是我们的一点“怀疑”
也就是说可能是这个恒流源输出有电容或者整流桥之类的,二次绕组接上去以后,造成了交流短路。

直流磁化电流标准上写的是,二次侧通上6A直流,一次侧电流不大于XXX mA。我的理解就是二次侧为恒流直流源。应该是对交流开路的,最起码是对交流阻抗很大。而不是恒流源加上以后,二次侧短路。

原理图就是上面我画的图

或者“二次侧通上6A直流,”这句话可以用其他实现?

网友H:
刚才发错,想到一个问题,恒流源出口是不是有反接二极管之类的东西

网友H:
这样当负半周来时,短路电流远超恒流源定值造成保护动作

楼主:
引用 网友H:
刚才发错,想到一个问题,恒流源出口是不是有反接二极管之类的东西

嗯,很有可能,可能有二极管、电容什么的。

网友C:
可能是你的恒流源无法承受反向电压。
你试一试提供一个直流偏置电压,保证恒流源的输出端电压不会超出额定电压和不会出现负电压。

网友G:
引用 楼主:
明明是变压器二次绕组使恒流源短路
这个是没问题的,我们就是要“变压器二次绕组使恒流源短路”,恒流源 ...

恒流源输出端并联有二极管,确实有这样的恒流源。
这是为了恒流源给大电感供电(例如电磁铁),恒流源关机时,大电感所储存的能量有地方可以释放。以前曾见过恒流源关机后电感电流继续维持约十几秒钟才降到零。
要检查是否有这么一个二极管也很简单,拿万用表量量就可以大概判断。当然还可以在恒流源输出端接一个大电感并且串联一支电流表,恒流源开机后过一段时间再关机,看电流如何下降来判断。最可靠的,是拆开恒流源看看。

我认为,要做你所要做的实验,你还需要一个大电感。该电感应该能够承受4A的直流电流而不进入磁饱和(通常这样的电感铁芯中加有气隙),且电感量足够大,大到接入变压器次级后对变压器次级来说交流电流可以忽略不计。
恒流源输出端串联电感后,再接到你的变压器次级上。如果不知道恒流源内部是否有续流二极管,不妨在恒流源外部(输出端子上)再并联一支。

楼主:
引用 网友G:
恒流源输出端并联有二极管,确实有这样的恒流源。
这是为了恒流源给大电感供电(例如电磁铁),恒流源关机 ...

受教了,谢谢指导。

网友I:
:funk:说法怪怪的…标题党?…绕口令?…

楼主:
引用 网友I:
说法怪怪的…标题党?…绕口令?…

不是,

网友J:
交流走起,到群里去 384219969

网友K:
为什么非得加个变压器在中间,直接AC/DC恒流输出不就行了,还节省成本

楼主:
引用 网友K:
为什么非得加个变压器在中间,直接AC/DC恒流输出不就行了,还节省成本

你要说的是啥?要测试这个变压器,不加变压器怎么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