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dsp can 通信

楼主(2014-09-10):
用查询的方式进行两个板子的can通信,a发b收,收不到数据,程序基本是修改的ti例程a to  b,请高手给分析下

网友A:
先用示波器测发送端,有没有发出来。再测接收腿,波形到了没有。
如果到了,看软件哪个地方没配置对。

网友B:
可以自发自收吧   不需要两块板子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自发自收吧   不需要两块板子吧

我后期需要两个板子间相互通信的,不知道两个板子的通信,和一个板子的 ,有什么区别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用示波器测发送端,有没有发出来。再测接收腿,波形到了没有。
如果到了,看软件哪个地方没配置对。 ...

好,我先试试,谢谢了,双dsp,跟单dsp  a to  b 通信有什么大的区别吗?直接把单的程序用行吗???

网友C:
对照一下TI的文档,检查下初始化的顺序是否准确。

网友A:
应该可以用的,28335两个CAN。

网友A:
前提是硬件发送a接接收b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可以用的,28335两个CAN。

我现在是想用两个板子的can之间相互通信的

网友A:
还没调通吗?波形测得怎么样?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后期需要两个板子间相互通信的,不知道两个板子的通信,和一个板子的 ,有什么区别没?? ...

你先试试看

网友D(2016-10-31):
楼主你好,调通了吗

网友D:
可以,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可以分享一下程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