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大家好,朋友用STM32F103RC写的PWM输出波形如图

楼主(2014-09-10):
其中波形输出脚是PB6,PB7两个脚输出占空比和频率一样,两个脚的波形有这样的现象,是什么原因引起的,谢谢

4ZD_MO6){@T]YP$6F{Y%7[4.jpg (359.97 KB )

网友A:
这个波形除了电压比较高,没看出啥问题;
楼主到底想表达啥意思,没看明白;

网友B:
这个应该是驱动芯片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波形除了电压比较高,没看出啥问题;
楼主到底想表达啥意思,没看明白;
...

大师 在比较亮的波形旁边不是有比较浅的波形么?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师 在比较亮的波形旁边不是有比较浅的波形么?

这应该是你的示波器的 问题吧,是不是 双通道输入啊! 灰度不一样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师 在比较亮的波形旁边不是有比较浅的波形么?

哦,那相位不一样;
你示波器探头,一个接的PB6,一个接的PB7?

楼主:
不是示波器的问题,示波器测他电路没问题,没用两个通道

网友D:
这个波形不是很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