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 4s 没有电池可以开机吗,用DC supply供电。

楼主(2014-09-10):
电池估计是坏掉了,我把电池取掉,直接用DC supply供电。 我看iphone手机电池接口有4个pin, 1--GND, 2--NTC_CONN, 3--GAS_GUAGE_CONN, 4--BATT_VCC.
我只连接了GND 和BAT_VCC, 按开机键,白苹果亮了一会儿就自动黑了,DC supply也没看到有电流了。
可能是2,3pin也需要配置一下。
有有经验的朋友弄过吗?

网友A:
你可以接3.6V左右试下;

网友B:
电池里有电量计芯片,直接接电源应该是开不了机的

网友C:
不太清楚。有些手机有电池识别

网友D:
你把电池拆开会发现里面有芯片,你把芯片接电池的两个脚断开,然后接一个固定电压源上去,多数就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