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 FAQ】+TI M4个别GPIO口使用注意事项

楼主(2014-09-10):
GPIO, TI, ck, pd, COM

FAQ 标题: PF0,PD7作为GPIO口用,需要哪些注意事项。
FAQ 正文: 上电复位后,PF0 PD7默认是NMI功能,而不是GPIO。而且,为了保护这两个引脚不被偶然的配置成GPIO,   PF0  PD7的commit Control寄存器被置0(这样GPIO功能无法更改),同时被LOCK。 需要对其unlock,然后修改commit control 为1(允许更改GPIO功能),再配置成GPIO功能即可。参考代码在下面:
int
main(void)
{
   volatile unsigned long ulLoop;
   // unlock PF0 & PD7
   GPIO_PORTF_LOCK_R = 0x4C4F434B;
   GPIO_PORTD_LOCK_R = 0x4C4F434B;
   GPIO_PORTF_CR_R = 0x1;
   GPIO_PORTD_CR_R = (1<<7);
   //
   // Enable the GPIO port that is used for the on-board LED.
   //
   SYSCTL_RCGC2_R = SYSCTL_RCGC2_GPIOG | SYSCTL_RCGC2_GPIOF | SYSCTL_RCGC2_GPIOD;
   //
   // Do a dummy read to insert a few cycles after enabling theperipheral.
   //
   ulLoop = SYSCTL_RCGC2_R;
   //
   // Enable the GPIO pin for the LED (PG2).  Set thedirection as output, and
   // enable the GPIO pin for digital function.
   //
   GPIO_PORTG_DIR_R = 0x04;
   GPIO_PORTG_DEN_R = 0x04;
   // PF0
   GPIO_PORTF_DIR_R = 0x01;
   GPIO_PORTF_DEN_R = 0x01;
   // PD7
   GPIO_PORTD_DIR_R = (1<<7);
   GPIO_PORTD_DEN_R = (1<<7);
   //
   // Loop forever.
   //
   while(1)
   {
       //
       // Turn on the LED.
       //
       GPIO_PORTG_DATA_R |= 0x04;
       GPIO_PORTF_DATA_R |= 0x01;
       GPIO_PORTD_DATA_R |= (1<<7);
       //
       // Delay for a bit.
       //
       for(ulLoop = 0; ulLoop < 200000; ulLoop++)
       {
       }
       //
       // Turn off the LED.
       //
       GPIO_PORTG_DATA_R &= ~(0x04);
       GPIO_PORTF_DATA_R &= ~(0x01);
       GPIO_PORTD_DATA_R &= ~(1<<7);
       //
       // Delay for a bit.
       //
       for(ulLoop = 0; ulLoop < 200000; ulLoop++)
       {
       }
   }
}

附件是MSP430的常见问题汇总,利尔达出品,是从网上down下来的,供网页参考。

Revision History:为避免坛友及斑竹误会,修改了标题和FAQ内容,附件的常见问题汇总我之前就已说明来源于网络。

网友A:
请楼主注意活动要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