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 FAQ】+ MSP430运行时电流高于期望值

楼主(2014-09-10):
FAQ 标题: 为什么单片机在运行时耗流量高于预期值?
FAQ 正文:直接导致耗流量高于预期值的一个问题是未使用的输入。
为了避免这一问题,所有未使用的 I/O引脚都必须保留打开状态,并切换到端口功能,保持与输出配置相同的方向。器件用户指南的系统复位、中断与操作模式一章的连接未使用引脚一节中列出了所有未使用引脚的正确终止。
友情提示:
将未使用的 Test/Vpp 引脚连接到 Vss (GND) 是一种很好的设计实践。如果需要将此引脚路由到JTAG 连接器以进行调试,则外部下拉电阻器将提高 EMI/EMC 性能。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感谢分享

FAQ应该是一问一答的形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FAQ应该是一问一答的形式吧

标题就是提问,内容就是解答,不是这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谢分享

请问,我的这种格式可以吗?

网友C:
https://bbs.21ic.com/icview-798752-1-1.html
像这样的格式...标清问题和答案,这样比较清晰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