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帮看看这个程序是怎么计数脉冲的,能测方波脉冲吗?

楼主(2014-09-10):
#include <reg51.h>
#include "51uart.h"

//角度结算时间
int HXA_CALC_TIMES = 1000;

sbit A_PORT = P2^7;
sbit B_PORT = P2^6;

bit A_LAST_STATE;
bit B_LAST_STATE;

//脉冲计算
#define HXA_Pluse_Get_A()    (A_LAST_STATE^A_PORT)
#define HXA_Pluse_Fresh_A()  (A_LAST_STATE = A_PORT)
#define HXA_Pluse_Get_B()    (B_LAST_STATE^B_PORT)
#define HXA_Pluse_Fresh_B()  (B_LAST_STATE = B_PORT)

//脉冲统计
#define TIMER_COUNT (6000)

int PluseBCountOld;
int PluseBCount;
int PluseBCountTimer;

#define HXA_Pluse_Fresh_OLD_B() (PluseBCountOld = PluseBCount)
#define HXA_Pluse_B_HAS_COUNT() (PluseBCountOld!= PluseBCount)
#define HXA_Pluse_Fresh_TIMER() (PluseBCountTimer = TIMER_COUNT)
#define HXA_Pluse_Fresh_SUB_TIMER() (--PluseBCountTimer < 0 ? 0 : PluseBCountTimer)
#define HXA_Pluse_Fresh_TIMER_OUT() (PluseBCountTimer == 0)

int dir;

//XHA 状态
#define XHA_SENDING 1
#define XHA_WAIT 0

int XHA_Status = XHA_WAIT;

int main()
{

        BYTE Count = 0;
        uartInit(BAUD_9600);

        SendString("system Init!\n");

    HXA_Pluse_Fresh_A();
    HXA_Pluse_Fresh_B();
        HXA_Pluse_Fresh_OLD_B();
        HXA_Pluse_Fresh_TIMER();

        PluseBCount        = 0;

        P2=P2|(0x30);
        while(1)
        {

/*---------------------------对光电编码器进行计数-----------------------------------------*/
                   dir = -1;

//------------------------A脉冲------------------------------------------
                   if(HXA_Pluse_Get_A())
                   {
                                   //上升沿
                                if(A_PORT == 1 && B_PORT == 1)
                                {
                                         dir = 1;
                                        ++PluseBCount;
                                }
                                else if(A_PORT == 1 && B_PORT == 0)
                                {
                                        dir = 0;
                                        --PluseBCount;
                                }

                                //下降沿
                                if(A_PORT == 0 && B_PORT == 0)
                                {
                                         dir = 1;
                                        ++PluseBCount;
                                }
                                else if(A_PORT == 0 && B_PORT == 1)
                                {
                                        dir = 0;
                                        --PluseBCount;
                                }

                                HXA_Pluse_Fresh_TIMER();

                                HXA_Pluse_Fresh_A();

                                continue;
                   }
                   else
                   {
                                HXA_Pluse_Fresh_SUB_TIMER();
                   }

//-------------------------------B脉冲------------------------------------
                   if(HXA_Pluse_Get_B())
                   {
                                //上升沿
                                if(B_PORT == 1 && A_PORT == 0)
                                {
                                         dir = 1;
                                        ++PluseBCount;
                                }
                                else if(B_PORT == 1 && A_PORT == 1)
                                {
                                        dir = 0;
                                        --PluseBCount;
                                }

                                //下降沿
                                if(B_PORT == 0 && A_PORT == 1)
                                {
                                         dir = 1;
                                        ++PluseBCount;
                                }
                                else if(B_PORT == 0 && A_PORT == 0)
                                {
                                        dir = 0;
                                        --PluseBCount;
                                }

                                HXA_Pluse_Fresh_TIMER();

                                HXA_Pluse_Fresh_B();

                                continue;
                   }
                   else
                   {
                                HXA_Pluse_Fresh_SUB_TIMER();
                   }

//--------------外接P2^4,P^5作为测试led        ---------------------
                        if(dir == 1)
                        {
                                P2=P2&~(0x20);
                                  P2=P2|0x10;
                        }
                        else  if(dir == 0)
                        {
                                P2=P2&~(0x10);
                                  P2=P2|0x20;
                        }
                        else
                        {
                                P2=P2&~(0x30);
                        }

//--------------- 串口发送模块------------------------------------
                        if(HXA_Pluse_Fresh_TIMER_OUT())
                        {
                                XHA_Status = XHA_SENDING;
                                HXA_Pluse_Fresh_TIMER();
                        }
                        else
                        {
                                XHA_Status = XHA_WAIT;
                                continue;
                        }

                        if(XHA_Status == XHA_SENDING && PluseBCount!=0)
                        {

                                   Count =  PluseBCount>=0?0:0xFF;
                                SendData(Count);

                                if(PluseBCount<0)
                                {
                                        PluseBCount = 0 - PluseBCount;
                                }

                                Count =  (PluseBCount>>16)&0xff;
                                SendData(Count);

                                Count =  (PluseBCount>>8)&0xff;
                                SendData(Count);

                                Count =  PluseBCount&0xff;
                                SendData(Count);

                                PluseBCount = 0;
                        }

        }
}

网友A:
HXA_Pluse_Get_A() 每次等于1的时候,就表示来了一次上升沿,那么脉冲数就加1。从while(1)循环的语句能看出来,每次方向为1时,脉冲数加1,方向为0时,脉冲数减1。

  •                    if(HXA_Pluse_Get_A())
  •                    {
  •                                    //上升沿
  •                                 if(A_PORT == 1 && B_PORT == 1)
  •                                 {
  •                                          dir = 1;
  •                                         ++PluseBCount;
  •                                 }
  •                                 else if(A_PORT == 1 && B_PORT == 0)
  •                                 {
  •                                         dir = 0;
  •                                         --PluseBCount;
  •                                 }

  • #define HXA_Pluse_Get_A()    (A_LAST_STATE^A_PORT)
至于HXA_Pluse_Get_A()为1时,为何可以表示脉冲,从这句话可以理解出来。这个宏定义表明两路速度信号做异或处理,即得到了HXA_Pluse_Get_A()的值。而码盘的两路信号是正交的信号,做异或处理时,可以得两倍频的脉冲信号。因此这里的计数脉冲是实际脉冲的两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