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程序检测P1口低电平正确吗?

楼主(2014-09-10):
#include  <msp430x16x.h>
#include "Config.h"
char temp;

void main(void)
{
  WDT_Init();
  Clock_Init();

  P6DIR=0XFF;
  P6OUT=0XFF;
  P1DIR=0;
  P1OUT=0Xff;
  //P1IE=0XFF;
  //P1IES=0XFF;
  //P1IFG=0X00;
  delay_ms(10);
  while(1)
  {
    temp=P1IN;
    if(temp!=0xff)
      delay_ms(8);
    if(temp!=0xff)
      P6OUT=temp;
    delay_ms(50);

  }
}
/*#pragma vector=PORT1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PORT1_ISR(void)
{
  temp=P1IN;
    if(temp!=0xff)
      delay_ms(8);
    if(temp!=0xff)
      P6OUT=temp;
    delay_ms(50);
    P1IFG=0;
}*/

楼主:
跪求大神解答  如何用f169检测管脚低电平

网友A:
设置f169的相应管脚为输入,读取IO状态就可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