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宏定义什么意思

楼主(2014-09-10):
#define  LedReg   (*((volatile  Uint16 *)0x41FF))

这个宏定义什么意思呢?谢谢朋友们了。

网友A:
这个一般是针对外扩存储器使用的宏定义
如果对LedReg进行读写操作   也就是对0x41FF映射的区域操作
你最好将硬件原理图和DSP型号同时描述出来   这样容易说明白

网友B:
(volatile  Uint16 *)0x41FF----转成指向一个Uint16类型的指针

(*((volatile  Uint16 *)0x41FF))----前面加个*就是指针的表示了

一般用在寄存器地址为0x41FF定义上,volatile这个是亮点,注意下

网友C:
这样你直接对LedReg复制就相当于对于0x41FF为起始地址的16位地址赋值。

网友D(2014-12-22):
我也一直不懂这个怎么寻找到对应的IO口,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