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串行器件为什么最好不要一直片选有效

楼主(2014-09-10):
串行器件为什么最好不要一直片选有效?比如说串行的12864,是不是最好用的时候再CS=1,不用的时候CS=0?

网友A:
如果一直有效,时钟,数据线有干扰的话,就会有数据写入到12864;

网友B:
大部分器件以CS为命令的判断依据,没有CS信号根本无关工作。
即使在没有多个器件的情况下。

网友C:
串行器件以CS,CLK,DATA时序相关,每次操作使能CS是比较好,有的串行器件关闭CS时会降低功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