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如何提高GPS系统软件稳定性措施

楼主(2014-09-10):
大家好,想请教一下各位前辈 写软件时 除了正常的功能以外。
还做哪些措施 提高系统的稳定性呢?

我只采用了 一下几个措施:
1.看门狗。
2.系统运行8小时重启。
3.掉电或需要系统重启时 保存参数 如IP,手机号,机器代码等,同时也保存校验和,开机再读参数时,验证校验和,如果不一致,读入默认值。

刚开始以外这些措施够用了,可是发现我的机器有时候会死机,不知道还有什么措施可以提高软件的稳定性?

网友A:
能否通过软件判断哪些模块死机了呢?
可以的话,就轮询或定时判断各模块;
哪个模块死机了,就复位哪些模块;
程序少用一些判断的死循环,可以加入一些变量,用变量超时判断;

网友B:
同意楼上,以前我们做的项目,用过GSM GPS模块  那个模块故障就重启,重启几次不能解决问题,就来个全体重启。

网友C:
我的CPU是LPC1752
GPS模块是LEA-5
GPRS模块是SIM900
现在发现 之前运行的本来是好好的 突然不运行了
打电话到SIM900时 有滴滴声音 只是不接听
我的程序是 接通电话之后 响三下就自动接听的
还有短信也没有回复
可是过了8小时 又正常工作了
我想这样是因为 我运行8小时重启的原因
可是 单片机为什么突然不运行呢?
是程序跑飞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