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如何在裸机中做出好看的字体?

楼主(2014-09-10):
想问问各位高手,如何用裸机写出漂亮的字体来

在裸机下显示字库的字体会有明显的锯齿,知道可以通过抗锯齿算法来实现无奈我现在都还没有找到:L

还有在裸机下画一些圆角矩形什么的,比较难搞。

之前想过将多数东西通过刷图片的方式来实现,这样可以做出很多好看的东西。但是仅仅刷图片灵活性不是很高,还要占用很多ROM。
尤其是对于显示字库汉字来说不大现实。

不知道各位有什么好的思路?

网友A:
你现在应该用字库软件生成的字体吧;
换个软件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现在应该用字库软件生成的字体吧;
换个软件试下;

换过软件的,也试过不同的字体。在电脑上看起来很好的字体,刷在屏幕上就不好看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换过软件的,也试过不同的字体。在电脑上看起来很好的字体,刷在屏幕上就不好看了 ...

楼主的屏幕尺寸和分辨率是多少的?
我觉得应该是分辨率小了才会成你说的那样

一般字模软件还是可以应付的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屏幕尺寸和分辨率是多少的?
我觉得应该是分辨率小了才会成你说的那样

分辨率是480*320的 显示的汉字是16*16的宋体
微软雅黑那些试过,没有宋体好看

网友C:
我用过黑体 也是不好看 。。楼主多试试几种字体看看效果怎么样

网友D:
圆角,圆的,还有抗拒齿函数,扒扒ucgui里面的

网友E:
生成的字库没有都没有阴影部分。。。要简单只能用图片生成了。。

网友F:
我也用过黑体呀,现在想想看起来是没有那么顺眼啊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