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请问各位大虾,如下电路有什么作用?

楼主:
当CAMERA_ON高电平是三极管Q4导通后,PMOS管Q1和Q2分别也导通了,那么输出VCC_CAMERA是多少了,这个电路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A(2014-09-11):
干嘛用2个 啊
就不舍得用个电流大点的PMOS?

楼主:
请问这两个PMOS到底起到什么做用?

网友B:
不就是个开关作用嘛~~~

网友C:
限定输出的最大电流,即使输出短路也不会超出你的最大电流,对电池进行保护!!!!!

网友D:
开关,电压基本就是电池电压

网友E:
这是一个典型的开关电路,两个Pmos管实际是并联的方式,为了提过更大的输出电流,cameraon过来一个高电平后,该电路把BATT的电流送到vcc_camera,这个电路就是控制提过给摄像头供电的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