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凌和友善之臂的开发板哪家的比较好?或者别家的也行。

楼主(2014-09-11):
对于初学者来说。

网友A:
差不多吧;
不过最近飞凌广告做的比较多;

网友B:
使用友善之臂的更多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使用友善之臂的更多一些

另外,版主,再问一个问题,win ce系统下的usb host不能用2.0吗?我怎么看开发板上都是1.1?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另外,版主,再问一个问题,win ce系统下的usb host不能用2.0吗?我怎么看开发板上都是1.1? ...

wince是可以支持usb2.0的。
但实际上,有些开发板的硬件是不支持usb2.0的。尤其是版本较老的开发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wince是可以支持usb2.0的。
但实际上,有些开发板的硬件是不支持usb2.0的。尤其是版本较老的开发板 ...

是一般采用的主芯片不支持,像S3C2440等,还是其他的硬件的缘故?谢啦